[电脑] 几个旧的8厘米 7厘米的电脑风扇加了些润滑脂 俗称润滑油 只有一个是滚珠轴承的

楼主(2024-10-18):
一个已经卡死的,用酒精清洗,再加润滑脂竟然活了

只有一个很旧的,竟然是滚珠轴承的,声音的确小。

在实体电脑城买东西一般贵一倍,东西还不好。

楼主:
都是以前台式机换下来的,想在用必须得降压串电阻,有没有测速计?用示波器代替探头

网友:
12v降什么压

网友:
这小东西难道不都是轴承?

网友:
大神用的哪种润滑脂啊?我直接用的电钻专用的,开机后味道有些大

网友:
小风扇还不少呢。

网友:
哪种润滑脂啊

网友:
想不出哪里能用,那个散热片倒是可以放到路由器上散热

网友:
清灰好,自己用WD40除一下锈,加一下油脂润滑。

网友:
看来质量不错哈

网友:
这种风扇换上润滑脂,基本上能用好几年。只不多现在便宜,大部分人直接换新了。有些笔记本风扇贵,比较适合自己保养上油。

楼主:
就是这种最便宜的。

网友:
现在的几乎都是机械硬膜的了,没有轴承

网友:
现在有个铜套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最便宜的。

啊?还有这种专用风扇润滑脂?谢谢楼主分享。
我都是随便电推子油点一点了,风扇里的滚珠轴承小巧爱,就是不知道它加啥油?

网友A:
中午刚拆了2个AVC 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真的是品牌机上拆了 声音也大,这货没法拆出来怎么加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午刚拆了2个AVC 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真的是品牌机上拆了 声音也大,这货没法拆出来怎么加油呢 ...

都必须加油脂的,因为我拆开看了,里面完全是干干的。都蒸发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午刚拆了2个AVC 一个真的一个假的 真的是品牌机上拆了 声音也大,这货没法拆出来怎么加油呢 ...

同问!有些风扇没法拆,比如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