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一个20口 usb2.0 hub

楼主(2024-10-18):
这个也是从朋友那拿的,

这下再多usb设备也不怕了,不过要是usb3.0就更好了,人心总是不知足啊。

电源要求12V 8A,还有一张照片丢了,板子上有个充电的开关,打开后可以每个端口输出5V1A,算下100W,要求12V 8A没什么毛病。

两个接口,一个开关

通电不亮,电源插头动了下试试,发现要把电源线向上提就可以亮灯,仔细检查了下插座,发现红圈处已经断了,一坨锡就搞定了。

每个端口都试了下,都可以用,就是有几个指示坏了

网友A:
这么多口要用来做什么啊,批量搞手机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口要用来做什么啊,批量搞手机呢吗?

直播刷票,游戏代练等等。。。

网友:
这U口够多的呀,平时最多也就能几个吧。

网友:
直播刷票专用的

网友:
这是充电站啊

网友:
家里也用不上

网友:
这么多口,什么时候能用完啊

网友:
太壮观了,一般人用不了这么多。

网友:
一般人是真的用不上!

网友B:
这家伙电源各口直接并联,那么余下2线咋接的?是用螃蟹分配的?

网友:
USB口阵容壮观啊

楼主:
充电速度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电源各口直接并联,那么余下2线咋接的?是用螃蟹分配的?

有几张图丢了,有几个芯片的

网友:
板子还没看全呢就修好了

网友:
以前用来演示机的供电。

网友C:
怎么多口,要多大的芯片实现啊

网友:
这一看就是用来搞手机工作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多口,要多大的芯片实现啊

可能会用几个,我有个10口的,用三个同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