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电池还能修不

楼主(2024-10-18):
上图,买的铁塔换电,发现几组不行了

网友A:
基本属于报废了。压差太大了。均衡以后,用几天还这样。

网友:
压差太大了

网友:
没用了  有的电池肯定不行了

网友:
能修,换几个

网友:
软包的就算了。硬壳的换一串将就用吧。

网友:
可以改成48V

网友:
都单独充满,然后几个小时以后放电,容量下降20%以上的就需要更换了。规格要合适

网友:
性能较差的几节換掉还能用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属于报废了。压差太大了。均衡以后,用几天还这样。

是的,不太好了

楼主:
充满电一样的看不出来,快用完就发现这个电池用得特别快

网友:
健康度0    软包换新麻烦的

网友B:
简单,拆开后接一个均衡器再接充电器,直到充电器转灯,静置2小时候再插冲电气后直至转灯,如果电池里有空间就直接把均衡器放里面,没有就保留线排下次继续用,铁锂没有主动均衡的保护板的话每一年需要均衡一次。

咸鱼上的17路主动均衡板也就100不到,论坛里也有,效果很好,特别是48伏20AH小牛铁锂电池,里面空间够放进去后把均衡开关接到外面,家里的小牛车电池2年刚过保续航就剩10公里了,485检测后和你情况差不多,3组电池电压低,上均衡器后续航恢复到30公里!

这其实是并联铁锂的通病,因为铁锂20%电量和80%电量电压几乎一样,并联的铁锂循环时间一长就容易开始不平衡,随后因为超流冲放鼓包或失效。
铁锂务必要配有均衡的BMS,或者大单体,尽量不要并联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满电一样的看不出来,快用完就发现这个电池用得特别快

换电一般是柱状铁锂,只要内阻都差不多,那么容量也不会差很多,补电后就能恢复。开着上位机充电就能发现充满转灯时其实只是有几个电池到了3.7伏而已,那些容量低的电压不会超过3.4伏,压差至少250毫伏!
除非充满后所有电池都是3.6伏以上,那电池就基本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拆开后接一个均衡器再接充电器,直到充电器转灯,静置2小时候再插冲电气后直至转灯,如果电池里有空 ...

感谢解答,现在还是不懂这个均衡器起什么作用,是在充电时起作用还放电时起作用,我的这个电池充电都可以到3.65V,放电到3.25压差也不大,但是到后面就有4个池就明显掉电掉得飞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现在还是不懂这个均衡器起什么作用,是在充电时起作用还放电时起作用,我的这个电池充电都可以 ...

那就是电池内部已经胀气了,气体顶开了极板造成容量下降和内阻增高,只能重新分容重组,这个电池二手的300不到吧,自己不会修就找其他电池电帮忙修!

网友:
拆电池吧,或许还有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一般是柱状铁锂,只要内阻都差不多,那么容量也不会差很多,补电后就能恢复。开着上位机充电就能发现 ...

充满时每个都可以3.65,但是拔掉充电器,可能很快降到3.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电池内部已经胀气了,气体顶开了极板造成容量下降和内阻增高,只能重新分容重组,这个电池二手的30 ...

300买的,没有想到这么差,这么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