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车载充气泵活塞环密封圈更换求助

楼主(2024-10-18):
车载充气泵活塞环密封圈不知道怎么更换,应该买什么样的密封圈?怎样装进去?请有经验师傅指点,谢谢,缸体直径22mm。

网友A:
和打气筒的差不多,加点润滑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打气筒的差不多,加点润滑脂试试

谢谢回复,试过了不行,密封圈老化发硬变形了。

网友:
活塞环密封圈应该比活塞小一点

楼主:
拆下密封圈后尺寸,这个密封圈是不是叫皮碗啊?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那不是密封圈,是活塞环!

网友:
牛皮最好用

网友B:
拼西西搜 22缸充气泵活塞环 皮圈外径22MM 内径16MM 应该适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下密封圈后尺寸,这个密封圈是不是叫皮碗啊?

槽深2mm,是以19.78mm的铜环为准测量的吗?若是那么胶圈内径应该19.78—2—2=14.78mm;外径22mm,2mm部位0.76mm,按此数据选吧。

网友:
淘宝找密封圈

网友:
用牛皮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密封圈后尺寸,这个密封圈是不是叫皮碗啊?

找不到合适的密封圈,可以用四氟生料带搓成细长条状缠在原密封圈的位置,多缠一点,紧紧地塞入缸内,别忘了缸内抹点机油,安装复位试试看。

网友:
只能换密封圈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试过了不行,密封圈老化发硬变形了。

旧的既然老化就暴力拆下,测量数据找同款,新的安装时可以用吹风机热风加热下,或者热水加热下,涂抹润滑的东西安装下试试,加热一定要热透,整体温度上来效果好一点

网友:
密封圈没有破损的话往里面多加凡士林或者机油

网友:
这种可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西西搜 22缸充气泵活塞环 皮圈外径22MM 内径16MM 应该适用

谢谢指点,我发此图片问了4、5家某宝都说没有,他们标注只有外径和内径没有厚度,另外看他们那个活塞和我的确实不一样,因此不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槽深2mm,是以19.78mm的铜环为准测量的吗?若是那么胶圈内径应该19.78—2—2=14.78mm;外径22mm,2mm部位0 ...

谢谢指导,槽深是估计的,因为游标卡尺后面伸不进去(宽度只有0.76),某宝卖的没有标注厚度的,我发了此图片给客服回复说没有。

楼主:
谢谢回复,我可没有那本事,不是这块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