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20M带宽的示波器,加个小电路,是不是可以测转速?霍尔,光敏的探头

楼主(2024-10-18):
20M带宽的示波器,加个小电路,是不是可以测转速?霍尔,光敏的探头。

可以计数就行。示波器能自动显示频率。方波的。

加个小电路,测个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弄一个红外led,一个光敏管,转的东西上贴个反光,测光敏管波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不行,频率测量采样时间可能很短,比如1秒,测出来的值可能不稳定。

网友:
按道理应该是可以,可以尝试下

楼主:
必须有个处理电路,才合适输出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