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现成解决方案吗?管道已安装情况下如何加装管座?

楼主(2024-10-18):
管工打的管座不管用,墙里螺丝是松的,我要改下部管,害怕施工导致管道整体下坠,因为他胶水涂抹也没按规矩施工。

实在没有办法,花了两天工手搓了一个两边打孔固定的管座,钢板下料焊接的,因为家里空间有限,施工过程不从容空间也局促,工艺质量不太好,焊接得难看。

有现成标准件解决方案吗?有的话告诉下就不用费这么大力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这个管座不就可以了吗?还要搞什么。

做一个贼费劲啊。。。。。想买现成的。

网友:
够无聊就加上去吧。

网友:
楼主巧手啊,弄的像模像样呢,这么大功夫固定了肯定万无一失了。
俺家那些落水管就靠那个塑料卡环由一根铁钉固定在墙上,铁钉透过10厘米保温层进墙里就没有多深了,推一下整根管子都晃荡,可能黏连在一起的吧,也没掉下来。

网友B:
何须如此麻烦,加长铁膨胀两边一打,螺丝孔电钻扩大一点穿进去就可以了,怕生锈就用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须如此麻烦,加长铁膨胀两边一打,螺丝孔电钻扩大一点穿进去就可以了,怕生锈就用不锈钢! ...

现场施工大多没有你说的这么理想的情况,这墙很松散。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活干的比较漂亮。
这个实际上应该不承载什么重量吧?

网友:
座子按好后用可调节松紧的不锈钢带?

网友A:
你做的这个管座不就可以了吗?还要搞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施工大多没有你说的这么理想的情况,这墙很松散。

铁掌管打不住铁支架又有何用?其次有下水的地方不可能是加气砖,最差也是剪力墙或者红砖墙!

网友:
这下真够结实的

网友:
市面上也有成品售卖,自己制作也不错,最好涂防锈漆,防止生锈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贼费劲啊。。。。。想买现成的。

我觉得这种管不用承受太大的力,一两个固定就够了,如果买不到现成的,用角铁或者方管简单焊个就行了,喷上白色自喷漆也能耐用美观。

网友:
俩个长杆或螺栓担在管夹下得了(自己家的活你这么干可以)

网友:
楼主的办法已经够强大了,不是一般能搞得了的

网友:
这个成本有点高

网友:
焊接一般人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