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羽快速热水器维修

楼主(2024-10-18):
一台飞羽快热水器,用了快三年了,使用效果还可以,最近指示灯不亮也不加热了,怀疑是里面电源有故障,先取下来放着。

今天终于准备下手来修了,不知道怎么拆的,可以在数码论坛里找有个教程。

拆开检查线路板没发现问题
测量保险电阻也没问题
通电检查12V只有一点几伏,怀疑减压电容有问题
拆下是400V680P的,实测只有200多P

那就去买吧,装上测量12正常了,指示灯也亮了。

那就装上试水,加热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你搞错单位了,不是400V680P,而是0.68微法。

网友:
换成开关电源供电耐用

网友:
CBB21: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684J400V:684:0.68uF,J:电容精度误差±5%,400V:耐压DC400V。此电容用于阻容降压电路中,耐压偏小。

网友:
不是680pF,是680nF,这电容就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