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从一款逆天的宜家灯泡看LED照明的进步

楼主(2024-10-18):
【2023年6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最近沉迷在闲鱼淘货,分享体验后又闲鱼出掉,堪称最环保的消费主义者。欢迎关注!

宜家的灯泡质量还不错,技术指标标注也很老实。宜家官方称,出于环保的目的,很早就停止了LED以外其他类型灯泡的销售,所以虽然是代工的,但它的LED灯产品有相当的代表性。
不过他家前期的LED灯泡产品性价比很低,我只逛不买。我手头上几个比较老的宜家LED灯泡都是买宜家特价区照明产品的时候带的。
从左到右,从新到老。

测试环境,室内温度27.3℃。

测试灯具是宜家的RANARP勒纳普落地灯。

2015年产品
最老的灯泡生产日期是2015年第45周,标称功率8.6W,标称光通量600lm,初始光效70lm/W,色温2700K。

外壳PC塑料,分量不小,88.5克。

工作15分钟后,最高温度78.3℃,温升51℃,拧下来时不小心摸了一下灯颈部分,烫的嗷嗷叫,直接丢地上。

冷态点亮的时候功率9.37W,10分钟内降到8.97W,比额定功率稍高4%

把灯拆开,所有零部件如下图。

灯颈部分内部是一整块的铝铸件散热器。沉甸甸的手感,怪不得卖这么贵。

这盏灯的点亮时间似乎不长。 LED灯珠表面没有裂缝,显得很新。

顶钉闪闪亮,没有任何生锈。

用的是PI的方案。

由于驱动电路放在散热片中间,温度非常高。使用的是130℃的艾华电解电容,以保证寿命。当时这种温度等级的电容并不便宜。

双面印刷板,背面贴片,做工很好。

灯光是有高频频闪的,但不太严重(画面横向的明暗条)。

装上扩散罩之后 LED板温度89.1℃, LED灯珠109.2℃,这个工作温度下,光衰会比较快。

这款灯是通过灯颈散热的,拿下扩散罩后,温度下降了约5℃,不算十分明显。

在LED灯板和散热器之间抹上导热硅胶,温度又下降了约5℃。

2018年产品
中间的那款灯泡生产日期是2018年第42周,标称功率7W,标称光通量600lm,初始光效86lm/W,色温2700K,一体的PC塑料灯罩,散热会相对较差。这只灯泡点亮时间很长了,灯罩和灯光都已经明显偏黄。

49.7克。

工作15分钟后,最高温度73.6℃,温升46.3℃。

冷态点亮的时候功率7.4W,10分钟内降到6.59W,比额定功率少了6%。

把灯拆开,所有零部件如下图。

一共33个灯珠,其中有11个颜色稍深,灯珠看上去没有老化,符号标注W;有22个颜色稍浅,灯珠表面有老化裂纹,符号标注D。灯珠焊在一片薄膜电路上,薄膜电路贴在一根铝合金圆管上进行散热。

用的驱动方案查不到。

也是130℃的电解电容,不过经过长期使用,电容的塑料外皮已经老化碎裂。

顶钉也氧化了,有接触不良的隐患。

扩散罩里面黄色油性物质,闻上去有焦味,但是经过检查电解电容状态正常,没有漏液现象。最终没有找到这些不明物质的来源。

通电发现W字头的LED灯珠全部不亮(图片经过处理,实际上灯光刺眼)。

经过测试,灯珠驱动电压93V,单个灯珠内部应该是三串的。22个D灯珠采用11串2并,11个W灯珠采用11串。认真目视检查线路板没发现有问题。直接把相关引脚剪断,在线路板上把两路灯珠并联起来。通电测试W灯珠亮度明显比D灯珠强很多,看起来两者压降有所不同。后来W灯珠串联了一个180Ω电阻,两者亮度相近。看上去两者色温差不多,估计是用来改善显色性的,像是一个经过认真设计的产品。

装上扩散罩点亮了半小时后,测量温度最高达到121.9℃( W灯珠未串电阻时温度,正常工作时应没那么高)。散热器内部的温度估计有90℃左右。

这款灯的散热没怎么利用灯颈,我认为这个设计方案并不好。拿下扩散罩,工作温度下降了10多度。

2021年产品
最新的这个灯泡是我第1次买宜家的新灯泡。生产日期是2021年第40周,标称功率5.9W,标称光通量806lm,初始光效137lm/W,色温4000K。

工作15分钟后,最高温度59.7℃,温升32.4℃。这个温度能忍受,可以拿着。

冷态点亮的时候功率6.11W,10分钟内降到5.94W,与额定功率几乎一样。

把灯拆开,所有零部件如下图。

驱动电路集成在灯板上,18颗灯珠,设计方向就是设法省钱:用冲压件替代压铸件,用折脚替代螺丝,用1块印刷电路板替代传统的2块,导热硅胶没有省去,设计并不含糊。但引脚剪得很随便,估计的加工费压的厉害。

灯颈部位是一个冲压的铝合金散热圈,厚度大约1毫米。

还是艾华的电容,不过用了105℃产品,这个等级的就便宜多了,得益于先进的驱动方案,容量也大大下降。

用的是BP9933D的方案,网上资料不多,电路非常简洁,而且看不到有频闪。

这款灯的扩散罩对散热影响不大,热稳定后,最热点是驱动芯片,71.8℃。灯珠温度没有超过70℃,比此前的设计降低了超过30摄氏度。这对于延长灯珠寿命、减少光衰以及提高光效都有极大的帮助。在散热器上加的导热硅胶后,温度只下降了1℃,原因是两个散热部件之间的尺寸配合做的相当好,安装需要一些力气但压入过程很丝滑,热设计计算和工艺都做得不错。

电解电容的工作温度应该在60℃左右,用105℃的电容,的确可以达到3万小时以上的设计寿命。

就是这一款灯泡,15块钱一个。

看上去也不便宜,但我为什么会选他呢?因为初始光效137lm/W,显色指数90,设计寿命25,000小时,这几个参数摆在一起卖15块,那几乎是逆天的存在。关键是有我所需要的色温4000K的选择。

目前某宝上热卖款的大品牌LED灯泡,大部分都还没达到100lm/W,同样的光通量,这款灯泡在寿命期内能比一般LED灯泡节省至少50度电,至少能赚回来两个灯泡。还没算上高显色指数这一条优势。所以这款灯泡非常适合对照明质量要求比较高的长时间照明的场合。下面链接有806lm这款,20块钱包邮,说是良心卖家了,不方便亲去宜家的网友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是很怀疑137lm/W的光效是不是虚标,但用照度计简单对比,似乎还更高,有可能使用了GaN或者SiC的灯珠。总之,这个指标的灯泡能做到15元零售价,还能保证质量稳定,是非常非常腻害的。我家所有的灯泡都已经换上它,除了阳台,一天才亮半小时,专门留出来以消化那些换下来的旧LED灯泡。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4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这些个灯,耐用就很耐用,坏的都容易坏

网友:
扎实的测评,请高手点评

网友:
台灯也用这个灯泡

网友:
LED灯温度怎么高啊

网友:
宜家索海塔这个灯泡Ra90性价比确实高
我是去年看到8080论坛大神推荐,就骑车到宜家买了一盒
官网介绍
https://www.ikea.cn/cn/zh/p/solh ... ru-bai-se-60498643/

网友:
扩散罩里面黄色油性物质,闻上去有焦味,但是经过检查电解电容状态正常,没有漏液现象。最终没有找到这些不明物质的来源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电路助焊剂挥发?松香?

网友:
几乎LED灯珠都是热死的。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的帖子描述很详细

网友:
现在高显色灯珠的光效已经提高非常多了,Ra97的情况下能做到160以上的光效,价格也低了很多

网友A:
楼主,你在炒冷饭

网友:
那是没看到扔掉多少!元件性能参数用足,够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炒冷饭

那是自己家剩的饭 还是外卖带的饭?

网友:
记得最早也是购买的这个品牌,质量还是不错,以后挑选余地多了,也就不买他家贵的

网友:
宜家的小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这种就是全封闭,散热很差,最后都是热死的。

网友:
够再厚都是闷在里面,散热超差,命短

网友:
最后一个可以装台灯里面使用了吧

网友:
灯做的太好老不坏,厂家又得挨饿,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