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从台阶上冲下来,会掉链条,怎么办?

楼主(2024-10-18):
链条掉了之后,相当于失去动力,自行车不好控制啊

山地车适合颠簸地形,为何冲个台阶都能掉链条,
这是怎么了

网友:
我记得有调松紧度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链条松了

网友:
太松了,换硬一点的张紧轮弹簧

网友A:
卸掉一节链条就差不多了,不过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后拨器都有调节链条松紧的调节螺丝,你找一找

网友:
落地瞬间,冲击力太大了,尽量不要蹬脚蹬。也有可能是涨紧轮弹簧的力量需要调整了。

网友B:
一个可能是链条位置和档位有误差,调整链条位置螺丝,这个最有可能,

一般把前拨链器调整到大盘,后拨链器调整到最小齿轮,看看前后链条位置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然后再把前拨链器调整到最小盘,后拨链器调整到最大盘,然后再看看前后链条位置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还有一个可能张紧轮弹簧比较松,换个弹簧或换个拨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掉一节链条就差不多了,不过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后拨器都有调节链条松紧的调节螺丝,你找一找 ...

卸掉一节就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能是链条位置和档位有误差,调整链条位置螺丝,这个最有可能,

一般把前拨链器调整到大盘,后拨链器 ...

前面只有一个大盘,后面有7个齿轮,没有前拨,只有后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能是链条位置和档位有误差,调整链条位置螺丝,这个最有可能,

一般把前拨链器调整到大盘,后拨链器 ...

调好后都要在一个直线上才可以么?

网友:
你把链条截断,放在前牙盘,后飞轮,都是最小的齿轮盘上面,拉起来,刚好一条直线,稍微有点下沉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你这时候看一下大概需要截掉几节,就明白了

网友:
没那么复杂,
试一下涨紧轮,只要不是那么松松垮垮就行。
另外,冲坡时是下坡,不需要向前踩脚踏。只要链条不转动,链条再怎么晃也不会掉下来。

网友C:
台阶的那个抖动太大了,看看是截几节链子或者看看后变速那里的张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阶的那个抖动太大了,看看是截几节链子或者看看后变速那里的张紧轮

张紧轮调好后,可以从楼梯随便蹿下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张紧轮调好后,可以从楼梯随便蹿下来么?

不知道,没骑过楼梯,这东西您就试着来吧

网友D:
涨紧轮力量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紧轮力量弱了

涨紧轮力量弱了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没骑过楼梯,这东西您就试着来吧

从台阶冲下来啊,2三级台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台阶冲下来啊,2三级台阶

是啊,不管几级台阶,我反正 是没试过,您可以试着来,尝试着调整车子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后都要在一个直线上才可以么?

前面只有一个大盘,那就调整后拨链轮上下定位螺丝,最大齿轮和最小齿轮都是刚刚好调整到位的状态,尤其是最小齿轮,要调整到勉强到位的状态,这样才能保证不掉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