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炬为GR2P导轨式智能预付费电表拆解

楼主(2024-10-18):
之前在论坛活动低价购买过炬为USB监测,使用起来效果非常的好,最近看到某宝旗舰店出了这款电表带一定保护功能的仪表果断下手,实际使用效果不错的。作为拆客,怎么能不拆呢。

外观

内部样貌

磁保持继电器,真100A

按键部分

屏幕

主板总冒和芯片型号

单片机CF573F

电能计量芯片BL0942

非隔离电源芯片

物联网模块WiFi+蓝牙CB2S

按键板

屏幕型号

接线及电源部分

界面

网友A:
看起来不便宜吧

网友:
工艺这么差?

网友:
参数挺多,界面漂亮。

网友:
之前买了个,目前在没入住的新房通电几个月了

网友B:
同款,运行了小一年。可以替换过欠压保护器。
上个月突然连不上APP了,无奈重置了,然后历史数据也没有云备份。APP走的涂鸦平台,很多设置选项不完整,比如分时电价的设置,软件上算半成品吧。

网友C:
看上去功能挺多的。出租房可以按一个。钱都算好了

网友:
包租婆的最爱吧,这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功能挺多的。出租房可以按一个。钱都算好了

电费单价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没法精确计算电费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巨为搞的蛮快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很不错的做工

网友D:
这个阶梯电价因该能调吧。阶梯电价我们这50度为1阶,是全国最早实行的地区之一,现在又实行保密了,为你的隐私不在显示金额电量电价等数据了。呵呵。。  如果放在出租房里就会和它们的总表有误差。出租房水电气直接去申请,出问题都和自己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便宜吧

价格还不错,某宝旗舰店不到一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阶梯电价因该能调吧。阶梯电价我们这50度为1阶,是全国最早实行的地区之一,现在又实行保密了,为你的 ...

可以修改阶梯电价。但是初始值不能改,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待修改

网友:
功能还挺多的,我们家里也装了一个

网友:
功能还这么多

网友:
看着还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运行了小一年。可以替换过欠压保护器。
上个月突然连不上APP了,无奈重置了,然后历史数据也没有云备 ...

确实软件是半成品,这个是我刚刚拆下的保护器。单说功能确实成熟的太多。
空开
1.建议加入重启功能(就是把继电器断开规定时间在重合)有时候需要重启家里的设备,但是断电后路由器也一起断电了,没法远程送电。
2.常规漏电保护开关是左火右零,建议按照这个排列。下进上出左火右零。
3.阶梯电价模式建议加入初始电度(如果用于更换老表肯定不能从0开始记)
4.外部断电后来电电压是最不稳定的,建议通电后延迟规定时间,比如1分钟接通继电器,或者在监测到断电的瞬间切断继电器。来电时候延时闭合

网友:
这个还不错,我之前买过其他类似这种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