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怎么存放保管最为稳妥?

楼主(2024-10-18):
每个盘是否最好用泡沫袋包装一下?
但是哪里可以找到正好匹配的泡沫袋呢
你们怎么存放硬盘的

网友:
硬盘收纳盒或箱,网上有卖的!

网友:
要求高点就买硬盘收纳箱:

我自己用的是塑料的硬盘收纳盒:

存放环境 阴凉干燥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盒,,单个的,多个的,带保护的,都有
多了就找个电脑城硬盘包装箱

网友:
硬盘收纳箱的保护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刚挂了个12t,其它的几块都一样环境没事,直接空转不翘盘不异响不识别,所以坏不坏完全看运气

网友:
轻拿轻放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