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3W的筒灯,看看灯珠是如何导热的

楼主(2024-10-18):
公板的模式,铝的含量非常之高

灯珠与铝基板分离。

灯珠的铜基座,完全没有锡的,意味着,它没有被锡焊接在铝基板上,只有2脚与铝基板连接,工作时产生的热量,是无法传递出去的,再大再好的散热也没有用。

谢谢欣赏。

网友:
CPU也是这种传热方式,散热也没有用?

网友:
灯珠底座加点硅脂,散热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不焊接也应该涂硅脂,这个是偷工减料了,不过这种灯珠好像不耐热,我试过焊接把灯珠给熔了,估计得用低温焊锡才行。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的确,所以不耐用

网友:
松下21W 也只有一片铝片,内没那厚实的铝散热器
用了8年还亮着

感觉国内品牌用的灯珠差点意思

物业那里搞来10多个,网查卖8元多
3个月至1年就坏了,拆开都是灯珠坏了

网友:
确实,接触好,散热就好,用的就久

网友:
铜基座和铝基板要导热硅脂,压紧再焊接的

网友:
接触好是散热的关键

网友:
灯珠底部散热面没有导热膏,寿命长不了

网友:
灯珠下面有导热硅脂

网友:
居然没涂硅脂,差评

网友:
国内的货色都喜欢在唬人的散热上下功夫,殊不知好灯珠根本用不上这么大的散热。

网友:
灯珠下面加点散热硅脂就好了,估计工人偷懒了,买过一些射灯,都拆开检查一下,灯板下有的有硅脂有的没有

网友:
快速消耗损坏才有市场

网友:
快速损耗才好卖。

网友:
这种灯珠的封装是可以在把散热片焊接到PCB上的。。。

网友:
效果会好点。

网友:
涂点硅脂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