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友顺的30A电调,对它的电路产生了很大的疑惑

楼主(2024-10-18):
正面6个NMOS构成逆变器,以及LDO产生5V电压,这很正常。

但背面好像只有一个MCU,我以为怎么着也得有NMOS桥驱动芯片+MCU 2个,实在搞不懂这是怎么让电机转起来的

网友A:
背面那堆三极管+二极管+阻容,看起来像3份的,应该就是浮栅驱动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那堆三极管+二极管+阻容,看起来像3份的,应该就是浮栅驱动器了

真的吗?我记得半桥驱动电路不用成品芯片会很复杂,需要多个三端口器件,这么简单的电路我看没法驱动半桥结构

楼主:
半桥结构高侧的nmos必须用自举电路驱动,就我所知需要专门的fd6288q之类的驱动芯片,我还真不知道有哪款MCU集成了驱动电机的功能

网友:
驱动管边上有大电容和二极管,应该是有自举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桥结构高侧的nmos必须用自举电路驱动,就我所知需要专门的fd6288q之类的驱动芯片,我还真不知道有哪款M ...

网友:
拍的不清楚,确定全部是nmos嘛。有的pmos nmos 就差一个字。

Mcu引脚多,可以控制好给电容充电,然后高阻输出,电容就是浮地了。

楼主:
如果可以用元器件搭建给半桥结构的栅极驱动器,请问有这种电路图的资料吗?我想学学,这样说不定能省点物料

网友:
手机该换了,比我小灵通拍的都糊

网友: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用元器件搭建给半桥结构的栅极驱动器,请问有这种电路图的资料吗?我想学学,这样说不定能省点物 ...

手上都有实物了,看起来是两层板,自己跑下线路画出来就是了

网友:
这个电调类似stc开源那个电调,单片机+三极管+nmos   pmos,很简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用元器件搭建给半桥结构的栅极驱动器,请问有这种电路图的资料吗?我想学学,这样说不定能省点物 ...

曾经模型论坛里找的,淘宝那种XXD的电调基本都是这种电路,利用输出的驱动方波自举升压提供供上桥的NMOS栅极驱动电压,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2025-05-20):
你这照片太糊了,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