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套刚拆下来损坏了的三色变光吸顶灯组件

楼主(2024-10-18):
刚从亲戚家拿回来的,说是突然就不亮了,拆下来让我给看看,有2个横流驱动1个控制器4根灯条功率24W。2个横流驱动1个控制器共用220V电源,然后2个横流驱动输出直流再进入控制器由控制器控制灯条(跟横流驱动和控制器集成在一起的比显得太不简洁了还占空间)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都是直接换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这种灯不是自己的我一般不修。

网友:
带遥控的可以修下

网友:
不错,是灯珠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驱动问题

网友:
第一级坏了吧

网友A:
我的三色灯是第一下开是全亮,第二下开是黄光,第三下是白光。有没有办法改成第一下开是白光?

网友:
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色灯是第一下开是全亮,第二下开是黄光,第三下是白光。有没有办法改成第一下开是白光? ...

调整下灯线

网友:
便宜灯都是这种款

网友:
这做工一般吧

网友:
盲猜灯珠问题

网友:
直接不亮,多数是电源故障。随机闪烁到不亮,灯珠问题。

网友:
保险丝是保险管来的。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色灯是第一下开是全亮,第二下开是黄光,第三下是白光。有没有办法改成第一下开是白光? ...

改下接线就对了,不过只能白光和黄光交换

网友:
驱动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驱动用料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