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也发个DIY大功率DC-ATX电源,给大家参考下

楼主(2024-10-18):
其实这个DC-ATX是2022年做的了,当时最开始还是用的PADS画板,后来立创不允许别的EDA的文件免费打样才转到立创EDA,后来一用发现立创EDA不错也可以免费打样就一直用到现在。

看很多朋友也在搞DC-ATX,我就把原来的存货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下。

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
起因:原来在论坛上跟风搞了好几个HP460W的服务器电源,但是一直不知用在那,当时手上刚好搞到个ITX主板就想做台小主机,没有合适的电源,小电源又超贵所以就打起了主意。
其实2012年就DIY过一个DC-ATX,自己DIY了台小主机,用的XBOX360的外壳,装的H61+I3 3240+8G,用了N年后性能不行被我拆了,现在尸体都找不到了,只能找到当年画的板子文件了
当年还比较菜,用的PADS画的,不知还有几个人记得一乐论坛,当年在上面跟风买了N多3R33跟3R35拆机DCDC模块
知道这些的都跟我一样老了吧

当年上面有大神用这两个模块DIY了一个DC-ATX,当年的DC-ATC还比较贵,所以就下了原理图根据XBOX360的外壳自己画了一个,然后打样装好很多用,用的是三洋的固态电容,一直很稳定直到我拆了它们……

这是当年的文件,PADS画的

然后转到了立创EDA里
拼了板,上面是DC-ATX,下面一个是独立显卡的DVI转到XBOX的壳子的板,一个是网络口还是什么,不是记得很清了

这就是那个DC-ATX了,用的XBOX的外置电源,用的原装的XBOX的电源座,一直很稳定带上我的H61+I3+GT440+3.5硬盘

电源保护用的PS113

这个就没有实物图了,太久远了……

然后就是22年说的要组台ITX机搞的DC-ATX了
开始是适配的HP460W电源,为了降低能耗用的原机的12VSB+PSON+PRES,这样就是待机时把12VSB转为5VSB,开机后再把PSON拉低就可以开启主电源了
这个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我不止要接主电源的+-两条线还得把12VSB等四位待机线接上不方便,所以又有了后面的改版

这个也是用PADS画的

这个也比较接近最终的版本,用的PS133之类的芯片来做保护控制及时序控制

然后就是最终版了,这个还在用,不过今天找时也找不到了,可能等那天不找时就出来了吧,不过现在我主要用它来有时修主板用,方便,带SATA跟CPU8P跟显卡8P
用可调电源插上可以显示电流及功率。因为后面的ITX机器主板都被我卖了所以它又下岗了。
我用它带过R5 2600+RX570都可以,就是DCDC模块比较热,其实现在的平台都是对12V要求高,对DC-ATX上的5V跟3.3V要求都不高,而我用的模块为华为模块为20A,中兴模块为10A所以足够了。
主要的参数:
+5VSB-10A-MAX(要达到10A要加主动散热)用的中兴ZTE-N10S1205可调模块,当时好像是1.5元一个,这个模块蛮好的,体积小巧
+3.3V-20A-MAX(要达到20A要加主动散热)用的华为PW22ASAB可调模块,当时是2.2元一个
+5V-20A-MAX (要达到20A要加主动散热)用的华为PW22ASAB可调模块,当时是2.2元一个
这一片改的主要是支持单12V输入,这样就可以适配更多的电源了,只要是12V的电源都可以用

跟上一版主要改了地方:
1.增加两个AON6403 PMOS控制主电源通断,用这个MOS主要是手上有不用买
2.增加TI的UCC27511MOS驱动控制上面的主MOS
没了,只是改了这个
给大家看下我买的模块吧
当年买3R33后面涨价了,所以当时买中兴跟华为了还一起买点别的,都是通讯设备切板拆机的,不过最后发现还是这两种好用又买了一次备用免得后面涨价,刚去看了下还真的涨价了拿了些出来,那个盒子里还有一些

----------------------------------------------------
说下这个DC-ATX当时DIY的流程吧
先是确定了需求,然后定了所用的模块,然后就是根据功能找相关的芯片。
模块华为一般能找到资料,中兴的就没有了,不过也有人把自己根据上面的主控IC找出的相关资料再推出计算公式的
华为模块直接在规格书里标明了你要多少电压用多大电阻

中兴华为的模块我当时还做了个表来计算电压

然后主控用的与PS113差不多(或是说一模一样)的TSP3510,其实买得到那个就用那个就行了

MOS

MOS驱动

然后把它们连起来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要用好点的固态电容,我是加了比较多的贴片电容加固态电容

把它们连接来后就画板了,我是用的四层板,因为板小加多两层电流也大点,然后也好走线
1

2

3

4

画好后丢去打样就好了

别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焊好就能用了

最后说几点:
1、先确认你需求,其实这种DC-ATX只适合于ITX的小机箱。如果不是受体积限制可以把板子做大点,好散热及好铺宽点的铜以增加电流。
2、如果你是普通机箱,ATX或是MATX的主板还是用ATX电源吧,大不了用二手的品牌电源,便宜量又足。像是待机,ATX的电源就可以秒服务器的几条街了。也安静,服务器的是为了体积来堆料,只能那么大外形,要放500W,1000W,2000W进去,所以看起来做工都比ATX电源好,如果要达到那个功率散热风扇得起飞了。你不看普通ATX电源1000W以上的体积都比标准电源长得多了。
3、服务器电源做工是好,但是退下来的都是达到寿命了的,7X24H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家用电源想达到那个工作时长,配置可能都升级N次了
4、如果想搞双服务器电源,或是AC电源+电池的UPS的,先考虑实不实用吧,首先功率来说是否可以要那么大,像是DELL的750W电源,是便宜,20多包邮我买了两个,但是双电源的话你得买原电源笼的板子才能做到负载匀衡(也可以自己做,电源有控制口的,我原来搞时查到资料现在不记得了)但是想下,你都用到1000W以上了的电源了,配置一定不差,RTX+I9级了吧,还搞这个电源合适不?要冗余的,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十分必要。要自己搞电池UPS的也得考虑好,现在电网稳定得一批,有没有必要,像是NAS之类的不如搞个通电自启还好过。
不过个人有个人的需求,我说的只是代表我个人看法,我喜欢DIY也喜欢看大家DIY也支持DIY

一句话:生命在于折腾!

最后把华为电源跟DELL的接口定义放给大家去看吧

发这个贴当是记录下吧,像是第一次DIY的电源都找不到了。搞得不咋的,高手可以指导下。不过我也不打算改了,如果没有新需求的话,现在的最终版又找不到了

楼主:
其实我中间那个版本,用的是服务器电源的12VSB来待机的,所有的12V都可以直接焊在服务器电源的主输出上,像是CPU跟显卡的还有主板的,因为那个主输出没开机是没有输出的,要主板开机了才有输出,原来那么设计也是考虑到了这样,这样我的DC-ATX上只负责5VSB+5V+3.3V,但是第二版支持单12V输入的电源改过后,所有的功率都得从DC-ATX上走,所以要粗的输入线,主要的地方加倍的开窗裸锡增加电流。

网友:
小模块大电流

网友:
挺不错的,体积小

网友:
有点堆料的感觉

网友A:
老的模块电源确实很好用

网友:
做不了这样的东东

网友:
diy界的大神,膜拜了

网友B:
手上应该还有10来个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应该还有10来个没用

可以放到积分商城换家元

网友:
自己折腾,快乐无穷

网友:
感谢分享哈
这种电源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
能设计制作的是高手,服务器电源也可以利用上了

楼主:
这个那来的堆料,上面的电容要模块必须的,规格书里有要求的。然后别的没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的模块电源确实很好用

主要是便宜,模块当时感觉像是送的一样,才一元多两元多,功率又大就捡了一些

网友C:
12V直接可以用,还是要加个MOS管开关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应该还有10来个没用

就做了两个,然后就没兴趣了

网友:
楼主厉害,体积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直接可以用,还是要加个MOS管开关才放心

不是的,是因为最后一版用的是单12V版本,就是只要12V供电就好了。就得模拟ATX电源,待机时只有5VSB,只有主板开机命令过来了才开启别的12V.5V.3V3这几个电源,所以待机时得用MOS关断主电源只开启5VSB待机

网友:
特别喜欢这种DC-ATX的电源,原因无他,静音
DIY过一个无风扇主机,用的4790k,
电源刚开始是台式机改的,改成的DC-ATX的,
到现在快十年了,还是我的主力机
当时买的Picobox的 300w
后来diy黑群,买了个120w的,总是启动需要按两次以上开机键
楼主能推出可靠的高功率DC-ATX的话,估计有不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