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翻出一个古董导航仪,为什么不能操作了呢

楼主(2024-10-18):
翻出一个古董导航仪,能开机,进入系统,就是不能触摸,然后折腾了一番,一张一张来解释

e导航

能插电就开机

背面,右上角居然是一个按键,拆机后才知道

手贱,按着按键插的电,然后出现这个界面,选了第二个,然后

出现这个界面,又按不动

屏幕

里面一个板子一个电池,电池应该已经挂了,但还没鼓包

看到按键了吧

屏幕排线和触摸的排线,心想触摸不灵可能是这里断了,我又重新焊接了一下

插电还是这个界面,点他有反应了,但是感觉不怎么灵敏,然后不停的5点校准,循环了很多次,以为已经挂了,没想到多次循环后进入了系统

然后就是触摸又没反应,想想原来触摸应该没有坏,反正进入系统触摸就没反应。哦,这个触摸应该是电阻屏。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操作,比如我设置一个时间

网友A:
电阻屏,用触控笔先校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屏,用触控笔先校准位置

已经校准好了,,然后就进入系统了,然后又不能触摸又没反应了

网友:
电阻屏很好检查  没反应要么断线

  要么就是短路 一般短路就是3种原因:
1边缘有外壳顶到触屏
2有东西顶在外壳与触屏之间  导致这位置短路】
3因为保管不当软膜被压出牛顿环或者用尖锐物体点击屏幕导致出现牛顿环
可以用表测试四根线在点击和没点击电阻值差很多 很容易测试出来
拆掉外框就恢复正常就属于1-2原因  牛顿环这个没法解决 只能换屏

网友:
wince系统,老吊牙了,没玩头

网友:
早期的电阻屏非常难用,得有耐性慢慢点

网友:
e路航我也有一个,突然某天寻了星后过一会又提示需要寻星了,奇怪

网友:
第二个是进入机器工程设置

网友:
现在基本上看不到电阻触摸屏,基本上都是电容触摸屏了!

网友:
某宝去买块触摸屏,很便宜。但是意义不大,这种已经归电子垃圾范畴了。

网友:
没得玩,扔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