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是不是拆不下汽车轮毂的电动扳手不是好扳手?

楼主(2024-10-18):
拼汐汐40元购入裸机,7块购入东城18V转牧田电池座,主要家里有两块东城电池包,这个重量1075克,凯立盛975克,之前拍了凯立盛的带五节电池一套49后来退了。
汽车轮毂螺丝丝毫不动,摩托车轮胎17号螺丝轻松拿下
电机硅钢厚度1.5CM,感觉有点小,力度不大,电机线是纯铜线,不过线径有点小。
拆下来加了黄油声音好听多了,这个做工这个价格值得留下吗?还是加钱买更大电机的东城488和大艺?(想到时候保养踏板车普利盘和后甩盘里面那个大螺丝,估计也是吃灰)

楼主:
各位18CM们意下如何?

网友A:
拆车轮毂的话是不是功率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车轮毂的话是不是功率不够大?

应该是的,大点的电机2.5CM的都有,打击块也大些

网友:
摩托车最难下的不是轮毂固定螺丝,而是原装没动过的刹车盘固定螺丝,打了胶的

网友:
踏板车应该问题不大把,让他多哒哒哒一阵子

网友:
还没试过轮毂螺丝 不过打摩托车后轮螺丝 挺有力气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的

齿轮箱不要加太满的黄油 不然转起来吃力

网友:
我自己车是用扭矩扳手上紧的,标准120牛米,也是用的这种几十块裸机的电扳手,tatatata多几秒就可以打下了
一般打不下来的原因是上太紧了

网友:
家用可以了,需要大扭矩,手工解决

网友:
这线是新手手工绕的吧

网友:
说明扭矩不足啊!

网友:
线好粗,功率不小吧

网友:
功率不够大吧

网友:
电机线是纯铜线不错!

网友:
感觉还是买好一点实用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也够用了,不是专业维修

网友:
这个不是专卸轮胎螺丝的

网友:
还可以,不是特别水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