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千多的韩国电饭煲报错E_F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4-10-18):
一老板送来一韩国产的3000多块钱的

终于修好了,在这里发贴有人说是风扇坏了。拆下来直接用19伏电源居然真的没有转。真搞不懂风扇就两根线,主板是靠什么来检测风扇不转的。无奈从一个旧的电磁炉上拆了一个18伏的风扇。经过改装一切正常

CUCKOO牌子电饭煲CRP-HU1088SR。关闭上盖再关闭阀门,按压煮饭,马直接报错E_F不知是什么原因,拆开上盖连接上盖的电线也没断。跪求网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所有的温度传感器测量未发现开路情况

上面有双层电池,电压是1.14伏

网友:
上跪苍天,下跪父母长辈

网友:
检查一下阀门闭合传感器,盖子拆开后里面那个干簧管,还有磁铁,以前修过一个磁铁磁性弱导致干簧管不吸合。故障代码忘了。

网友:
直接报错估计是传感器的问题,拆开瞅瞅呗

网友A:
拆了检查上盖和底部中间温度传感器阻值

看看有没有纽扣电池 有就试试是不是没电了

检查底部中间那个热保险丝是不是正常

检查桥堆/IGBT附近的玻封的温度传感器

检查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或者被蟑螂丢堆堆导致的腐蚀和断路

网友: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嫁了谁家谁都怕。都说便宜没好货,锅子贵了难伺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检查上盖和底部中间温度传感器阻值

看看有没有纽扣电池 有就试试是不是没电了

有两棵层着的电池万用表测量是1点多伏

网友:
拆开检修,不外乎传感器,温控器,开关电源,
查到了,估计也难有配件修复。
这货定价这么高,还有中文标识,在国内他是如何和几百块的货竞争。

网友:
这玩意要3K?

网友:
真是不便宜啊

网友:
线没断是好事,但不代表各个传感器也是正常的!

网友:
就是个电磁炉改的电饭煲,多翻翻以前坛友们维修帖子,祝你成功。

网友:
风扇电机错误代码,检查一下电机是不是开路或短路了。

网友:
一个电饭煲居然还带自带洗涤功能,太高级了,你不说是电饭煲,我还以为是洗衣机

网友:
大号电磁炉

网友:
面板能显示,电源没问题。大概率就是传感器。3k的锅,太贵啦。

网友:
电磁式电饭煲不好修

网友:
温度高了,检查风扇是否正常,风扇正常则检查温度传感器是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