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数控电源,对地有14v交流,大家看看要不要退货?

楼主(2024-10-18):
更新:联系到厂家技术了,说是虚电,他给我看的他手里的对地40V交流电。可能这种价位的就这样了,看看能不能塞个隔离变压器进去
我基本是小白,还停留在修一个开关电源要折腾半天的阶段
接地可靠,摇表测过接电电阻2欧以内
电源线确认三芯连接可靠,短接输出gnd.负极,正负对地交流电都没了。漏保不跳。
是不是能说明不是y电容漏电而是感应电?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源要不要退货

网友A:
这装备可不像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装备可不像小白

挺喜欢折腾电子的东西,也在自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喜欢折腾电子的东西,也在自学

检查你的地线,这个电源是插头是2还是3?把照片发商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地线,这个电源是插头是2还是3?把照片发商家问问

品字头的,我刚开始也怀疑地线问题,量了一下通的。 换了根电源线还是一样。 我手里还有中兴2400改的可调 对地没有电压 明纬改的对地也就2.3v交流电

网友B:
这是一台程控电源,有断路设置,建议楼主先把电源使用方法明研究明白了再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台程控电源,有断路设置,建议楼主先把电源使用方法明研究明白了再下结论 ...

说明书也很简单,明天问问厂家技术

网友C:
楼主可能没仔细看说明书吧,
中间的gnd接线柱悬空原因吧,电源先可靠接地,gnd接负极是输出正电压,gnd接正极输出是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没仔细看说明书吧,
中间的gnd接线柱悬空原因吧,电源先可靠接地,gnd接负极是输出正电压,gnd接正 ...

测的时候有可靠接地。说明书上写了对纹波要求高要接地,我不知道还能这么用 ,第一次买这种电源

网友D:
可有可靠接地?

网友:
接地体好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有可靠接地?

可靠接地,接地电阻2欧以内,用摇表测过

网友:
你说你是小白,这么多专业装备看着也不像啊。

网友:
这类电源,包括中兴2400改的电源,我都是接一个变压器隔离。踏实安逸。

网友:
量一下家里的零地电压多少?

网友:
按你的接法,你用表测直流电压是多少V,如果是50V,表明中间那个端子才是地。那么这个电源是正负输出的。

网友E:
这么专业的设备,点焊机,电加热吸锡器,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专业的设备,点焊机,电加热吸锡器,焊台……

人菜装备多

网友:
虚电。开关电源都有的。想可靠的话 输出的地和真正的大地连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装备可不像小白

墙面确实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