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650L拆解

楼主(2024-10-18):
因为需要两台电脑切换使用,看重的是蓝牙和Bolt切换,因此购入该鼠标,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个新的接收器并不能和优联那样利用2.4G+接收器在两台电脑上进行切换,查询资料得知新的Bolt接收器是基于蓝牙实现的,每次在从Bolt切换回蓝牙时会触发鼠标蓝牙的重新配对请求,无法实现在两台设备中切换。

网友:
罗技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不是因为Bolt基于蓝牙,是因为M650屏蔽了多设备功能,M750才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为Bolt基于蓝牙,是因为M650屏蔽了多设备功能,M750才有这个功能

嗯,这点在买之前就知道了,这个是定位上的阉割,但意料之外的是Bolt不能像优联那样在蓝牙之间切换。PS: Blot确实是基于蓝牙协议实现的,相比较优联主要是基于数据传输安全及稳定性方面的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点在买之前就知道了,这个是定位上的阉割,但意料之外的是Bolt不能像优联那样在蓝牙之间切换。PS:  ...

本来就是基于蓝牙,没说不是

优联没有不好,这个就是为了挤掉优联淘汰老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为Bolt基于蓝牙,是因为M650屏蔽了多设备功能,M750才有这个功能

罗技的接收器分单设备,多设备等,也是挤牙膏

网友:
各种挤牙膏

网友B:
这种正方形微动有问题只能更换,不像传统微动,可以拆开清理一下继续用。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C:
光栅滚轮还不错

网友:
罗技的接收器也分很多种,有些新老不能匹配

网友:
直接mx master 3S吧 可以三台设备切換

网友:
新老不能匹配

网友:
搞不成低不就的型号

网友:
还挺贵的,曾经想买

网友:
除了价格,都合适

网友:
现在连编码器都不用了,不知道光栅爱好者会咋说
真是越来越简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栅滚轮还不错

兄台,这个还真没有光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正方形微动有问题只能更换,不像传统微动,可以拆开清理一下继续用。 ...

拆开清理微动是应急行为,或者是非常低要求的行为,一般不会在这种用户上出现,因为只能恢复导通,不能恢复手感

其次,这个鼠标的亮点之一,就是可以换3脚微动,仔细观察它的PCB有第三个孔

最后,退一步来说,这种两脚方形微动有别于4脚方形微动,脚距和长方形微动一样都是5.08mm,是完美匹配的,只需要把长方形微动的第三个脚剪掉就能用,当然PCBA上不能有其他元件干涉

网友:
这个好用吗?耗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