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酷兽120GB固态硬盘

楼主(2024-10-19):
金属外壳

开拆

单面颗粒

颗粒打标 软件显示是镁光tlc颗粒

主控颗粒贴上导热贴心里安慰一下

end

网友:
自封颗粒还是刮刮乐?

网友:
测试一下速度怎么样

网友:
杂牌固态确实容易坏。

网友:
导热贴好像还被一张透明胶贴隔开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

中规中矩的

网友:
有导热贴工作稳定很多

网友:
散热应该是楼主自己加的

网友:
隔热没直接接触外壳???

网友:
设计真简单

网友:
把导热硅胶贴上所有胶带层撕掉,散热快些。

网友:
外壳可以做小点

网友:
杂牌就这样吧。没什么意外也没什么惊喜。

网友:
颗粒估计不行,太山寨了

网友:
速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主控我记得是黑片专用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当移动硬盘使用没问题

网友:
120该淘汰了

网友:
这是白片还是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