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种特细灯条这么贵?

楼主(2024-10-19):
现在的led已经便宜的白菜价了,这个短短30厘米就要10元,我以为什么外星科技,到手看看不就是柔性cob嘛,只是2mm细一点,这个也没办法太长,30厘米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头尾亮度差,玩不起不玩了

网友:
10块太过分了吧,1块零售价到顶了批发还不是几毛钱的事?

网友:
别冲动消费。先搜关键字。再看包邮。
如果第一天没有看中的合适价格就等着。
不出三天系统会推荐给你最便宜的货。

网友A:
不是越细的灯条就应该越便宜,越细的灯条越难做。你之所以嫌他贵,是因为找不到更便宜的同类货,要么就接受,要么就换别的规格的。

网友:
这个小都不是很亮吧

网友:
特殊规格都贵,尽量找大路货色

网友: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物以稀为贵,要是吸顶灯板能买好几个了。

网友:
小众产品,就像劳斯莱斯,所以贵

网友:
不知道功率有几瓦。

网友:
这样的一般用来装饰,不是纯粹照明。

网友:
曾经有个古董工控仪器,背光灯管坏了,那个灯管也是1mm大小,但厂家不提供散件要换总成,而且比整个新型号仪表还贵还有供货周期要半年,最后直接在后面塞了一块cob灯板加pwm调光模块搞定。

网友:
你卖的这家店铺要价高

这种2~3元大把

网友:
量少估计生产成本高

网友:
装饰用的,也不用这么细的

网友:
其实就是两根铜丝一堆裸的LED,然后外面封含有荧光粉的胶不限制电流很快就挂了,因为铜丝电阻原因所以末端会有亮度差

很多那种所谓无货源店铺,就拿你的下单资料去别人那买,人家原厂卖3快它加价卖5块,空手套白狼,人家买50它少的敢卖60多的翻倍,所以买东西点进去看看如果商品页面有同店铺推荐的其他东西,注意看看是不是五花八门和杂货铺一样既卖家具拖把撮箕也卖办公用品和工业用品,点开主页还能看见很多智商税产品,比如洗衣槽清洗剂灭蟑螂药什么的,如果是马上退出去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网友:
我卫生间的集成吊顶,暖风的灯,应该也是这个灯条, 我也嫌贵,我直接买了个灯,1块钱包邮,拆了个盖板,换上灯,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越细的灯条就应该越便宜,越细的灯条越难做。你之所以嫌他贵,是因为找不到更便宜的同类货,要么就接受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不常用规格的是不是价不一样

网友:
定制封装,倒装芯片灯带肯定贵。多数用在灯箱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