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风BMS点休眠后无法唤醒,保护板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4-10-19):
轻风BMS点休眠后无法唤醒,保护板是不是废了。短接SW1、充电、放电、485串口上位机等都连接不上。
注:保护板是铁塔电池拓邦保护板。

楼主:
附上某APP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sLM7PS0ZXIrB-6h1-DtbA?pwd=ghsm 提取码: ghsm

网友A:
彻底断电试一下

网友B:
昨天测试两口同时充电485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彻底断电试一下

没有用,该试的都试了,现在等哪大神知道短接硬件,恢复出场设置看看行不行.

楼主:
轻风BMS点休眠后无法唤醒,保护板是不是废了。短接SW1、充电、放电、485串口上位机、断电等都连接不上。
注:保护板是铁塔电池拓邦保护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测试两口同时充电485连不上

同时充电时什么意思??
休眠后连不上和你的蓝牙供电方式有关,如果是用清风bms 你的供电是不是接在12v的那个连接器上的啊?
如果接到蓝牙模块3.3v那个供电位置,是可以激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充电时什么意思??
休眠后连不上和你的蓝牙供电方式有关,如果是用清风bms 你的供电是不是接在12v的那 ...

我的,BMS上可以连上蓝牙,但无法获得数据,保护板已休眠(点BMS上的休眠后,怎么获取不到电池信息).

网友D:
换个蓝牙试试?或者在电脑上位机软件通过485接口连接看看?
我遇到过因485芯片损坏导致读取不了电池信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蓝牙试试?或者在电脑上位机软件通过485接口连接看看?
我遇到过因485芯片损坏导致读取不了电池信息的 ...

原本是好了,点了休眠才不行,我测试了三片保护板

网友E:
无法放电?断电一段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法放电?断电一段时间试试

断电两天了,还是不行,不知道硬短接恢复出场设置接口在哪位置.

网友F:
P-和B-直接短接,插上充电器,充一段时间电,应该就可以了,然后连接上位机,勾选充放电激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P-和B-直接短接,插上充电器,充一段时间电,应该就可以了,然后连接上位机,勾选充放电激活 ...

好办法,直接p-   b-  就应该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直接p-   b-  就应该有输出了。

不是电芯电压低,是保护板点关机了,现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本是好了,点了休眠才不行,我测试了三片保护板

你的意思是:测试了三块保护板,点休眠了之后,都醒不来了?三块都有这种情况?
正好我也买了好几块与你相同的板子,不包好坏的,而且我还未动手测试能不能用。到时也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测试了三块保护板,点休眠了之后,都醒不来了?三块都有这种情况?
正好我也买了好几块与你 ...

是的.现也等有没有方法或教程开机激活

网友G:
任何情况下充电都能激活.
你都拔电重新上电还不能激活那保护板可能真的坏了. 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彻底断电,保护板只要检测排线就能供电, 不是用总正总负供电的.
蓝牙无法激活有两种情况, 一是你取电点选错了,只有原装蓝牙边的接焊点在休眠时有供电
二是你没有在上位机里勾选通讯激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勾选了软开关, 勾了软开关必须用SW排线去激活..
但是你又说485接口上位机也连不上, 那就不可能了,485接不上要么保护板根本没接电, 保护板要接电池上才行. 保护板供电正常的话就算休眠状态485也能连
如果你是单接外接电源测保护板那装电池上接上均衡排线再试吧, 应该是供电没供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任何情况下充电都能激活.
你都拔电重新上电还不能激活那保护板可能真的坏了. 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彻底断电,保 ...

我有一块板,20串改14串,参数能保存,但是掉电就自动又变回20串了,但是修改的其他所有参数都不变,唯独串数会变,是不是板子有这样的保护机制,不能改串?
铁锂改三元的保护电压什么的都能保存住,包括就是改串不行。实在是不理解。同购买的其他三块板子都是正常使用的。后面仔细观察了一下,能修改的板子上面的贴纸型号上有v004的字样,不能修改的是v007 和其他的三块不一样,是不是固件不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BMS上可以连上蓝牙,但无法获得数据,保护板已休眠(点BMS上的休眠后,怎么获取不到电池信息). ...

把排线拔下来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