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电瓶加装直流接触器,永不亏电

楼主(2024-10-19):
汽车用的不多,上次竟然亏电打不着了,加装12V,200A直流接触器一个,开关放到驾驶室,下车断开接触器。空开用了一个2A的。线圈电流很小,零点几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放电?

11年老车,主要是用的太少,电车买回来后,更少开了,

网友:
直接弄2根粗线干到车内,然后接个空开不香吗?还弄个小电流的继电器又控制大电流通断最后还是人工开关控制通断,感觉有些画蛇添足的感觉

网友:
还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这个是个固态继电器?
楼主可以在仪表台下面开个孔,装个小开关控制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可以把空开优化一下。

网友:
老式的大货有断路开关,像手刹一样,晚上回来,就拉一下

网友B:
用500A或者更高一些电流更合适。
评论里还有说让你搞2根线扯到车内加个空开的,不敢评论

网友:
总感觉也不是个好方法,还是定期热车吧

网友:
不如直接引两根线到驾驶室接个大开关啊

网友: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00A或者更高一些电流更合适。
评论里还有说让你搞2根线扯到车内加个空开的,不敢评论 ...

我也不敢评论,哈哈哈

网友:
断电之后,遥控器还能用吗?

网友C:
重新上电不报警吗

网友:
车内装自锁开关按下通电再按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上电不报警吗

老车应该没事,这几年的车估计都会报,行车电脑功能太多了...

二○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D:
有点搞复杂了,如果开的很少,可以在机舱里价格全铜开关,很方便,我现在就是这样

网友:
现在很多车都长期停着,车位长期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搞复杂了,如果开的很少,可以在机舱里价格全铜开关,很方便,我现在就是这样 ...

我也有发言权,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