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改USB后红灯闪烁问题

楼主(2024-10-19):
如题,本来加好USB2.0了,感觉没什么用,手贱拆除恢复原状,中间小心谨慎用电烙铁,确定没有触碰任何电容。结果通电后红灯一闪一闪,无法启动。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有人说是CPU击穿了,请教大神还有维修的必要吗?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上面的功放还能用,哪位大神有坏了功放的可以PM。

网友:
cpu挂了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也就改个电源插座,后来也懒得改了,换个插头更省事。不过真的挺稳,刷了高恪,用了得四五年了。

网友A:
加好USB2.0为什么要恢复原状?

网友:
同问为啥要恢复,不用它不就是了,又不占位置。

网友:
这真是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好USB2.0为什么要恢复原状?

因为刷了老毛子经常识别不出来U盘,就想着拆了。说到底还是强迫症。

楼主:
刷了老毛子,偶尔识别不出来,达不到预期。

网友:
谁让你手痒啊。现在好了,终于可以换新了。

网友B:
要不要看看是不是usb附近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看看是不是usb附近短路了

大佬这个怎么看?

网友:
一般CPU挂,之前加USB看很多人都挂了

网友:
大佬这个怎么看?

网友:
cpu坏了,换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