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大家推荐一款电脑主板电池,最好不要超过六元一枚

楼主(2024-10-19):
不要跟我推荐双鹿的,一两年就没电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买小日子牌子的电池,是正品可以用好多年呢。

网友A:
一两块钱包邮的随便买呗,没电了就换

网友:
京东  淘宝 拼多多好多 一两块钱包邮的随便买呗,一般几年都没换 除非你电脑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两块钱包邮的随便买呗,没电了就换

+1,反正便宜,随便换...

二○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
国产电池能用,两年一换,顺便清灰

网友:
双鹿如果1-2年没电,那要考虑主板漏电问题了

网友B:
sony,松下肯定是主流,但假货多,麦克赛尔,GP相对好点。
国产就碰运气了,感觉南孚的传应,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好点,至少没啥假货,电脑主板还没用过,胎压计换传应使用了,但耐久性得时间来确定。

网友:
是CR2032吧?我喜欢买松下的(京东自营)。
也可能是你主板有问题,我遇到过,同一批买的电池,有的主板用一年就没电,有的三年都还正常。

网友:
经常开机的话,到换新电脑主板电池都还有电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电池都是两三年就换的!除非是天天用的电脑,时间能长一些!

网友:
挺便宜的,几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松下肯定是主流,但假货多,麦克赛尔,GP相对好点。
国产就碰运气了,感觉南孚的传应,相对来说应该 ...

GP和南孚的在用,不错

网友:
总换的功夫不如多花点钱买好的

网友:
我是用红包买的大约2毛或者白给的,花太多钱的不要

网友:
台式机更换容易,笔记本要麻烦些。

网友:
台式电脑使用南孚电池,实体店5元左右,网购更便宜。

网友:
直接淘宝买,没电了就换.十分钟的活而已.

网友:
不超过6元??这价格我能买整整一板没电了就换!五节还超不过一节用的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