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随机黑屏,花屏故障排查

楼主(2024-10-19):
2年前帮小舅子配的电脑,电脑有问题自然也是我负责。
说是最近电脑无故黑屏、花屏,今天上午有空去检查

当时这个主机花了5K,光显卡就2K+
故障现象是:随机黑屏,花屏,死机,大概一周2次
随机故障最头疼了,就怕检查时都正常,一走故障就出来了,今天先去看看情况都

外观肉眼检查无异常,干净得很

烤鸡大法,先烤内存,正常

机械硬盘有点小问题,应该和黑屏无关

继续烤显卡,睁大眼睛了
……分割线……

有一个风扇不转,测试满载烤鸡依然不转,gpuz显示转速0,肉眼观察右侧风扇不转

观察,风扇叶片卡主,电机处于堵转短路状态,从浮灰判断,风扇干净,说明出厂后风扇几乎就没转过,坑人啊。
问题最大的是风扇处于短路状态,一是散热不足,二是对电路影响更大,看着还没过保,返厂吧,坑人的厂家

多年前的亮机卡又可以发光发热了

楼主:
故障依旧,返修失败

网友:
下面呢,没了???

二○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楼主:
操蛋的UC,写了10分钟突然闪退,就只保留这一点……
晚点用电脑解密

网友:
显卡疑点最大

网友:
搬个板凳坐等

网友A:
散热不好引起显存虚焊嫌疑很大

网友:
寄显卡要包结实一点,最好有原盒。

网友B:
显卡风扇的小细节大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好引起显存虚焊嫌疑很大

是的,估计夏天显卡温度能上100,坑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风扇的小细节大BUG。

这个牌子的货以后就黑名单了

网友C:
保护膜都磨这样了,说没有转过就有点不厚道,可能是卡子脱落,叶片发生移位导致与支架摩擦卡死,质保期,该换是可以的,话说回来,2年没做一次清洁与算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膜都磨这样了,说没有转过就有点不厚道,可能是卡子脱落,叶片发生移位导致与支架摩擦卡死,质保期,该 ...

故障风扇叶片没有浮灰,几乎可以判断没怎么转,然后叶片卡在外壳上,有明显摩擦痕迹。
家用电脑谁没事去清理灰尘,搞不好一动一个不开机

网友D:
YT?五虎之一。能用亮机卡为啥不集显?独显和条子最容易出问题。学品牌机做法,,,用集显,一根好点的条子,一个SSD硬盘,,,想出问题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YT?五虎之一。能用亮机卡为啥不集显?独显和条子最容易出问题。学品牌机做法,,,用集显,一根好点的条子 ...

既然上了游戏显卡,配cpu自然不会选带gpu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上了游戏显卡,配cpu自然不会选带gpu的

显卡和条子是家用电脑故障的大部分原因,,,特别是别人的电脑,,今早我就去擦了内存条,,,还是单条联想SK原装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和条子是家用电脑故障的大部分原因,,,特别是别人的电脑,,今早我就去擦了内存条,,,还是单条联 ...

是的,最开始我也是从内存开始查的,金手指橡皮擦是标配

网友:
还在裤兜里

网友:
电风扇中间的保护膜没撕,卡住了是罪魁祸首,堵转过流坏了,设计个横梁的坑爹。增加噪音

网友:
这个机子花了钱的,2060显卡有问题,会死机。。。别人的

网友:
显卡会来居然没撕去膜。

做短视频的都有个撕去膜的环节,难道你们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