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工作时 捡的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4-10-19):
大师们请问现在怎么驱动他 我看了一下视频说加个电容就可以驱动 我没去测试 怕坏
刚好想拿来改给剥线机驱动

现在黑色和白色线是转子的碳刷线、

红色和蓝色线是定子的线有温度保险丝

网友A:
这个不适合剥线机吧   转速会不会太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适合剥线机吧   转速会不会太快了

齿轮箱4级减速,快啥呀,就是怕不耐用,剥线力不小,串激电机不需要电容,转子与定子串起供电,用直流20-30V测量一下是否好使,供电可以上220V交流,电机需要有散热风扇,否则不能连速工作。

网友C:
带减速的可以呀,不过散热要加强,这种电机很容易发热,不需要串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箱4级减速,快啥呀,就是怕不耐用,剥线力不小,串激电机不需要电容,转子与定子串起供电,用直流20- ...

请问怎么接 我对电机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减速的可以呀,不过散热要加强,这种电机很容易发热,不需要串电容。

不是经常用 散热也简单 接12v散热风扇就搞掂

网友:
串激电机,接交流或者直流都可以,转向固定,不需要启动电容!

网友:
四根线看起来是可以换向的,通过继电器控制换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接 我对电机不了解

红色线,黑色线,接交流220V,蓝色线与白色线相接,
如果转的方向错,那就红色线,白色线,接交流220V,蓝色线与黑色线相接,

网友:
串激电机就是定子线圈与转子电刷线串联起来接220v电源,转向不对就对调一下定子线圈接头或电刷线头即可,至于转速可以另加可控硅调速电路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接 我对电机不了解

串就是定子与转子串一根线,可以先去定子出来进转子。

网友:
串激电机,用电瓶就能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色线,黑色线,接交流220V,蓝色线与白色线相接,
如果转的方向错,那就红色线,白色线,接交流220V, ...

谢谢  试过可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