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ps2251-07(ps2307)金屎顿U盘不识别,量产报红CT-program bumer error 0x1106

楼主(2024-10-19):
是设置不对还是工具不对?但是网上只能找到这个版本了,挺难拆的,想拆没拆开

网友A:
千万不要烧固件
取消勾选Do ISP,直接开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烧固件
取消勾选Do ISP,直接开卡即可

不识别不应该是烧固件???

不选Do ISP,报0x6019

楼主:
贴吧有说是主控挂了

网友B:
ps2307+海力士 因为没有固件 所以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307+海力士 因为没有固件 所以无解

那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C:
黑片工具好像可以,凑合能用。

网友:
群联的 哎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片工具好像可以,凑合能用。

打开就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片工具好像可以,凑合能用。

黑片也没有找到,能不能提供版本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识别不应该是烧固件???

先看一下chipgenius,主控型号后面的固件版本是否依然为8.00.50
这个固件版本是07+海力士的固件,如果闪存内还有固件,换MPALL版本,建议5.12,5.13这些版本,不勾选DoISP重新开卡,开卡大概率能过

如果固件版号变成01.00.10,01.00.20这种,恭喜获得一片2251-07主控板及它上面的闪存(无解,拆了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chipgenius,主控型号后面的固件版本是否依然为8.00.50
这个固件版本是07+海力士的固件,如果闪 ...

还是报错

现在不同的工具搞成乱码了,USB3.0口系统弹窗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只能usb2.0识别了

网友D:
海力士的话拆了上3281,不比这渣士顿强太多,何必和他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力士的话拆了上3281,不比这渣士顿强太多,何必和他费劲。

金士顿这个型号用海力士坏的最多,一搜都是这个组合,海力士就别折腾了,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那就无解了

网友E:
有个黑片工具能搞,搞完就是成2.0的了仅仅是能救活而已,工具就在这个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黑片工具能搞,搞完就是成2.0的了仅仅是能救活而已,工具就在这个版块。 ...

估计硬件有问题吧,试了很多都不行,mp的,up的,st的

楼主:
有进步啊,以前是开始就报错,现在走到最后才报错,估计还是固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进步啊,以前是开始就报错,现在走到最后才报错,估计还是固件问题

感觉你用的这个版本的ST工具,现在高格+低格报错后重新拔插选高格…应该能过……你试试,别勾选烧录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用的这个版本的ST工具,现在高格+低格报错后重新拔插选高格…应该能过……你试试,别勾选烧录固件 ...

各种组合都试了,还是报错,只能放弃了

期间莫名其妙的开出过5.5G,读写正常,但插拔之后还是不认盘,感觉跟固态差不多,量产成功,重新插拔不认,一般是固件问题

更新解决: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4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