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大唐全千兆企业级路由DT-R1000G 拆解

楼主(2024-10-19):
硬件又是大家熟悉的MT7621AT 128M+16M,买回来换512M内存刷维盟固件!

网友A:
这阳缩的第一眼就不喜欢了

网友:
少那多元件

网友:
这个貌似看过以前有坛友拆过
光口 无线 USB TF NAND 交换机 wwan 都有 要是高大全必然6的一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阳缩的第一眼就不喜欢了

4G无线路由阉割掉无线功能保留有线罢了,怎么叫缩水呢!缩水是功能不变用料缩减或用料降档!

网友:
应该是没上无线部分的原件,还有光模块部分的原件,还有4G部分的插槽和SIM卡插槽。

网友:
外壳高大上,空间大,散热好

网友:
为什么要配如此大的外壳呢?

网友:
又是卖软件的产品

网友:
把电源做在铁壳里面就美其名企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