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松紧带穿绳器,用一次性筷子

楼主(2024-10-19):
15厘米,头部磨光滑,毛刺很麻烦

尾部搓几个圈

网友:
这也是一种办法。

楼主:
比什么搞个别针好多了

网友:
这是啥衣服?大裤衩?

网友:
绳子绑有毛刺那一头啊。。。

其实也有用电线的。。。
比较好用的是那个马桶垫圈拆出来的塑料管。。。

网友:
算不算发明?

网友:
随手一取就是工具啊

网友:
办法千千万,这是最后的方法。

网友:
松紧带穿绳器,我看到筷子,以为是干嘛呢

网友A:
原来还能怎么整?我都是用别针穿。

网友:
筷子有,松紧带不好找

网友:
有些留的穿孔小筷子后边就难穿过

网友:
这个也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能怎么整?我都是用别针穿。

以前也是用别针,但太小了,用不上力

网友:
我用2mm铁丝穿,还能弯曲,相当好用。

网友:
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家里没有扣针,曾经用过发夹穿,但不好用

网友:
找个女人用的发夹针

网友:
这个办法好,简单易行还好找材料。

网友:
好发明,就地取材DIY解决问题

网友:
买的时候一般会送穿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