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挂钟走时会偷停,拆开清洁加油

楼主(2024-10-19):
(图片)

网友:
粉碎性拆开。

网友:
装不回去了

网友:
八成是电池连接片与线路板接点,这个位置类似与铜铝接头

网友:
油加哪了,哈哈。

网友A:
1、在那个位置加油最有效。2、加那种油?

网友:
加魔方用的那种塑料润滑油不错的

网友:
如误差大改8025也方便

网友:
线圈比较饱满,看来,这机芯,上年纪了。

网友:
电路有毛病?

网友:
估计是机芯驱动无力.

网友:
时走时停,接触不良。

网友:
线圈颜色太漂亮了,压痕饱满,齿轮和夹板清洗一下就好了,也可能电机转子磁性减少了,可以在强磁铁上滚几次充磁一下,就不会偷停了。

网友:
线圈颜色真妖艳

网友:
清理好了可以顺手把晶振改成8025了。

网友:
满血复活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那个位置加油最有效。2、加那种油?

尼龙是自润滑,加什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