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加L06B,跑圈用S版固件掉速

楼主(2024-10-19):
可M可T的L06B是不太行,换回R版固件正常,没有掉速,不过S版比R版快50M左右

楼主:
感觉578有问题,偶尔复制0K,偶尔不认盘,固件是188.02.00.01

NX1068X能开卡某些慧荣的

网友:
你们都手搓吗

楼主:
闲鱼捡垃圾,偶有翻车

网友:
我一个256的量产了也后段掉速,换了几个固件都不行,rdt能过,

网友A:
没用过这固件,要上也上58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固件,要上也上58H

有个2258h加闪迪的,测试大波浪惨不忍睹,用58xt开,测试比较平稳,读写才150左右,估计颗粒要废了吧

网友:
L06B能上58H就58H吧,比46EN表现肯定好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2258h加闪迪的,测试大波浪惨不忍睹,用58xt开,测试比较平稳,读写才150左右,估计颗粒要废了吧 ...

估计不是3D的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3D的颗粒吧

2258h+05485,出厂就是这样,我只是重新开卡,58h和58xt开,速度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颗粒不行了

网友:
初代的TLC,最不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8h+05485,出厂就是这样,我只是重新开卡,58h和58xt开,速度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颗粒不行了
...

第一代2DTLC的颗粒,这就是个过渡货,它不掉速谁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