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盘越来越小,怎么不用装系统进行分区扩容

楼主(2024-10-19):
电脑使用没多久C盘空间就告急,但分区、安装系统又很麻烦,能不能把其它分区中的部分空间划给C区呢?软件“EASEUS Partition Manager Software”(下载地
址:http://www.skycn.com/soft/48805.html)三步就可以搞定。
Stepl从D区割取
软件运行后,选中分区列表中D区,单击左侧“Resize/Move partition",弹出切割窗口(如图1),鼠标指向左侧的容量滑块,变成双向箭头时向右拖动适当距离,可以看到原来呈现蓝色的区域变成白色,表明这块区域被划分出来;也可在下方输入框中直接输入划分出的空间大小。
Step2划归C区
选中分区列表中C区,同样单击左侧“Resize/Move partition",将右侧滑块拖至最右端并“OK”。
如果觉得D区空间又变小了,可以再从E区中划分一部分过来,方法相同;也可以实现逆向操作,即将C盘空间划分到D区,这时拖动空间滑块位置与方向与前面相反。
Step3正式确认
所有空间大小调整完成后,单击Apply",弹出提示窗口(如图2),单击“Yes",重启电脑即可调整成功。

也可以安装软件进行扩容

网友A:
diskgenius就可以调整分区

网友:
发帖机器人黑名单+1

楼主:
之前好像是C盘用硬盘扩容,也用过软件扩容,我C盘一般是8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ius就可以调整分区

我好像就是用这个软件吧,忘了,C盘以前经常不够用,搜别的软件搜到了这个帖子上的,我现在硬盘还是500G的,固态是128G,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

网友B:
标题看不懂,所以进来看看,原来是c盘扩容啊,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看不懂,所以进来看看,原来是c盘扩容啊,小菜一碟

网友:
同意.
现在EASEUS官网上下不到免费版了,但傲梅和它功能一样并且免费,装一个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能从其他盘割最好,不能割的就买大硬盘迁移

网友:
c盘扩容的问题还没有经历过,进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
是不是微信文件存C盘了

网友:
无损分区软件很多,随便用一个就行.

网友C:
我现在电脑系统C盘就装在没分区的1T固态里,再加两个16T的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电脑系统C盘就装在没分区的1T固态里,再加两个16T的机械硬盘

我的一般固态120,最多再挂一个500G硬盘,或者直接一个500G,没有用过太大的硬盘

网友D:
用diskgenius软件可以无损调整分区,首选将一个非C盘通过减少该盘存储空间来划出一块剩余存储空间如50G-100G,然后将该剩余空间通过对C盘增大空间实现扩容。

网友:
win11系统笔记本,用傲梅分区,把系统盘调大了些,重启电脑后就报错,进不了桌面,
后面重还原出厂设定才行,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iskgenius软件可以无损调整分区,首选将一个非C盘通过减少该盘存储空间来划出一块剩余存储空间如50G-10 ...

嗯,这个好用

网友E:
C盘一般得有120G,不过我劝你,把QQ和微信安装到其他盘符里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C盘一般得有120G,不过我劝你,把QQ和微信安装到其他盘符里才好。

微信最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