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便宜的210焊台

楼主(2024-10-19):
用的是T12的控制板,什么也不用改,电压12V.

买一个210手柄,接好线就能用

网友:
坛子里面有好多自制手柄的,可以仿制一个更省钱。

网友:
这个很好用,不错。

网友:
210的头,哪里买到真的还便宜的?

网友A:
我用T12控制器接C245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12控制器接C245芯子……

线怎么接?

网友:
这个手柄看着就好,应该不便宜

网友:
最大功率多少?

网友:
上次刚在与世无争那里买了个毫欧表,不会是你卖的吧?

网友:
热电偶的分度号一样吗?
显示温度还准确吗?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成本花了多少?值吗

网友:
热电偶端接在放大器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D出来确实是很便宜的了。

网友:
开始以为看错了差点说成手柄贵过主机

网友(2024-12-17):
我用T12模拟电路接C245芯子……8107+lm358

网友:
电压一样 只是线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