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音质还不错的LM3886

楼主(2024-10-19):
同学说想找个能听的音响,又不想出钱的,只能这样了,但是算下来成本也到了差不多0.5k
那些年踩过的坑不少,就这个不算是坑,音质还不错,至少没感觉亏

找块没用的木板,简单钉上面试一下机,然后叫他抬走,没心情搞
之前都是是网上买的成品板,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接几条线。配个还过得去的前级,3886的音质不差,嘉立创上面抄别人打的5片3886板子,封装画错了,还在吃灰中,包装都没拆。
3886耐用,7293容易坏,我一次手带静电碰到机壳直接就烧掉两片,不便宜啊

这里分割一下,前级也是网上买的,之前买了好几块,忘记什么情况了,估计都是好的
这些运放群,不知道踩了多少坑,也不记得花了多少钱,最后装了那个opa627x4单转双,那个opa2134是从技嘉b85主板上面拆的,上面是有运放的,技嘉主板自带应该是真的没错了,那对5532afe花了不少钱,现在好像价格炒到天上去了

音箱方面,找出一对老惠威,那个箱烂了,找个一样大的箱,上钉交付,反正又不是不响,还有就是那个网罩扣掉了,拿个小姐姐的蓝色长裙上面的腰带绑一下

网友A:
看完,看完看完,看完看完看完,反面有点草率了,草率了,前面花这么大功夫,后面冷不丁一下子打住,唉

网友:
LM3886确实是结实耐用,音质对俺来说足够了

网友:
功放板裸奔啊

用料不错,加个壳子

网友:
外壳做的规整,音质可以获得加成

网友:
自得其乐,我做的数字功放有10年多了,花了3000多,音箱10寸3分频应该差不多二十年了,成本几百块。大音箱还是比较舒服点,轻松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看完看完,看完看完看完,反面有点草率了,草率了,前面花这么大功夫,后面冷不丁一下子打住,唉 ...

你就说它响不响吧,响就行了,你还想怎样?搞个壳不要钱嘛

网友B:
这么多运放,都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运放,都是真的吗?

至少有两个是假的,因为那4个是网上卖家送的或者板子自己带的,其它的,没发现有假的证据。

网友C:
运放真多,音箱效果如何?

网友:
mas0902a-b2c量产工具

网友:
看到眼也花了。

网友:
好多运放,看花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真多,音箱效果如何?

音箱还过得去,能听

网友D:
上次在废品站看到这么个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在废品站看到这么个大牛

废品站过客,哈哈共同爱好,我被收割了

网友:
以前也爱玩,可是现在连电脑音箱都换成小条型的了,有个声就行,声大了怕扰民。

网友:
原来还是老货

网友:
同城路过,3886玩过两块都烧了,至于手摸机壳也会导致功放烧坏,感觉有点神奇,通常外壳是接地的,即便不接地也是包裹整个电路板有屏蔽效果的,静电如何传导到IC上?会不会是功放有超高频自激(手摸机壳改变了自激条件)?
3886之类集成功放主打简单易用,其推力有点一般,推大食音箱感觉腿软。运放也玩过不少,某宝的货有真有假,至于NE5532俺倒是有正宗真货,自己从进口设备上拆出来的

网友:
搞得不丑哦,还带前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