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某东三方的“洋垃圾”

楼主(2024-10-19):
帮同事修台电脑,说是从某东买的,有3   ,4 年了,找商家问说电源坏了换一个要400左右。到手一看我去这不是传说中的2666v3 吗?

显卡

奥卡曼还以为是奥特曼呢……

果然是电源坏了 三胞胎

这电脑,这电源  除了cpu 是个硬货其他……哎
风扇都没多少灰尘就爆浆了,

找了个这款电源测试的视频,果断换吧

这牌子咱也不知道是几线的,从t宝上弄了个拆机长城600w,完事儿,朋友又可以开心游戏了,哈哈

网友A:
不知道几线的电源居然要400,真黑

网友B:
看到有电容鼓包了,也许换了就好了

网友C:
真一套垃圾啊,一眼看上去主板和显卡全是杂牌的,那个显卡上PCB那么那么多孔,应该是原厂固定用的,后面翻新换了一套散热器,在这种机器上是正常现象了,居然整台机器用了3~4年才坏,在这种超级缩水机器上简直是奇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几线的电源居然要400,真黑

商家也没毛病,换个新的大厂600w得三四百,这就跟4s店一个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电容鼓包了,也许换了就好了

应该可以,改天找几个电容换上,好了就当个备胎,弄不好也没有捣鼓的价值了

网友D:
那时候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一套垃圾啊,一眼看上去主板和显卡全是杂牌的,那个显卡上PCB那么那么多孔,应该是原厂固定用的,后面翻 ...

大杂烩!那个1T的固态还有点利用价值,其他就剩下风扇了

网友E:
这种电源不换电容也罢,弄个航嘉二手电源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时候贵吧

他说三千多,具体没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源不换电容也罢,弄个航嘉二手电源也不贵

嗯,淘了个拆机的长城

网友:
全是杂牌的

网友:
随便弄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这电源铭牌是特意画了个类似80 Plus的标识迷惑大伙吗

网友:
这电源有点虚标

网友:
正巧我前几天也帮同事修了一台“洋垃圾”,杂牌山寨X79,E5-2450,翔升650也是翻新的,内存32G-ECC内存,放大镜看也掉了很多件,电源也是炸弹,他说2千多买的,还用了10年左右,包括显示器、键鼠一套,除了CPU,其它配件看到就头疼,全是渣渣货,商家最少赚三分之二的利润。

网友:
显卡确定是2060吗?还是假的。。。看着不太像啊

网友:
这帮商家真能坑

网友:
还有点利用价值

网友:
这个电源真垃圾,黑心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