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忍不住对洗衣机下手了

楼主(2024-10-19):
洗衣机是五年前买的。上个星期有一天,我发现洗衣机里的衣服上沾了几大坨屎一样的东西,过滤袋也装满了絮状物。我就知道该洗内桶了。
在b站搜索了一下教程,主要就是看那个波轮好不好拿,拿了一把。加宽一字口的螺丝刀很轻松的就把螺丝拧下来了,接着用铁丝做了两个钩子,连摇带拉把波轮给拆下来了,自以为没什么难度,谁知道拆内桶的4个固定螺丝就遇到麻烦了。
四个螺丝是不锈钢的,用套筒一拧就把外圈拧花了,想了好多方法,最后用半截螺丝刀配合锤子,先把它弄松,然后用角磨机在螺丝顶部切一刀口子,用大力钳夹着螺丝刀拧下来,费老大劲了!
里面果然比厕所还要脏,几大坨絮状物和翔状物,不管是外筒还是内筒,都是一层黄的……没办法又把他们全部拆成小件,仔细的用大刷子小刷子抹布海绵一点点洗干净,然后再装上。买了4个同型号的发黑螺丝装上,希望能用的久。
有趣的是内桶最上面这个东西,这一圈里面是空的,摇晃一下,感觉里面装满了水,但是就是倒不出来,摇了半天就放弃,随它去吧。

网友A:
哈哈,,还以你1111下手个新机,,

新的洁清率更高,

网友B:
哪里,那么多水垢,水的硬度有点高。

网友:
那个叫做液体平衡环,在高速脱水时提供自动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以你1111下手个新机,,

新的洁清率更高,

哎哟,结婚的时候1500买了个松下模糊控制洗衣机,用了10多年,换过几次主板,一直都没拆过,一直到最后当废品卖掉。这个是后来买的,才几百块钱,全手动的,感觉马达没有松下的那个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那么多水垢,水的硬度有点高。

全镇都是吃这种水,汉江水。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最后嫌弃太麻烦了,拖至今都还没拆洗。

网友C:
发现那个法兰盘都是铁的.................用几年就生锈腐烂........................

要是做成不锈钢就完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现那个法兰盘都是铁的.................用几年就生锈腐烂........................

要是做成不锈钢就完 ...

厂家说,卖贵50%,更是双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说,卖贵50%,更是双赢

真的,不管是波轮还是滚桶,法兰盘是最大的败笔...................生锈腐烂...............

网友:
做成不锈钢的,少也能用二十多年,不锈坏新产品卖给谁去!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了。

网友:
几乎所有洗衣机、电热水器内部都惨不忍睹。

网友:
的确是够脏的,怪不得网店卖清洗洗衣机球的挺多,可以免拆清洗

网友:
我家洗衣机的内桶也被我拆了两次了,清理了两次了,也都是这样,它那个内孔这个格子吧,它有助于让水流转动,也污垢,而且这个东西如果要用火碱去烧,就能把那桶里面的絮状物直接烧碎排出去,但是滚筒里的塑料受不了,所以也没办法,只能用这种方式清理,那些清理洗衣机生物酶根本就去不掉里面的这种污垢

网友:
几年前洗过一次铝芯氧化锈死提布上来直接万用宝+角磨切了买了个新的,刷起来还是比较累的正好买了洗车机喷的真爽,最脏的不是桶边是塑料件里面

网友:
拆机洗最干净,拆多了损耗大,螺丝坏了可以换,滑丝了就麻烦了。

网友:
我是想清洗一下电机灰尘,又懒得动手

网友:
法兰盘都是铁的是最大的败笔

网友:
这东西太难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