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通电延时关闭模块

楼主(2024-10-19):
家里卫生间换气扇总是忘了关,一开一天,浪费电还不说,老烧电机,浴霸一体的换气扇,又不能单独换,只能修,已经烧了三个电机了,本想设计个延时关闭电路,每次通电开启,到一定时间后自动关闭,下次要再开,只能把开关关掉一两秒再开就可以了,发贴咨询坛友,有大佬告诉我淘宝上有现成的模块,按图索骥,果然搜到了成品,时间有十几档可自由设置,通电开启后到设定时间自动关闭,下次再要启动时把开关关一下再开,就可以了。

体积很小,只是,只能阻性负载?

电路板正面,10A继电器。

电路板反面,没啥。

拨码开关,不同的组合可达到不同的时间,我先设到15分钟。

打磨了的芯片,应该是计时芯片。

整流块也要磨了,给电路供电的,不负责输出电流。

玻璃保险管。

拨到一分钟档,试验一下。

设置定时15分钟又测试了一下计时精度,还不错,15分钟误差1秒,也可能是继电器动作延迟。

换气扇原开关不换,把这个模块串到负载上,开关开启瞬间继电器吸合,计时开始,计时结束时继电器断开,此时开关即使没关,负载也停止运行,下次需要负载运行时,把开关关一下再开就可以了。很好,谢谢大佬的建议!

楼主:
为什么只能用于阻性负载?是怕感性负载断电瞬间的感应电流烧坏继电器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能用于阻性负载?是怕感性负载断电瞬间的感应电流烧坏继电器触点? ...

人家这里的应该是指能带最大阻性负载1400w(阻性负载带载率容易计算),并非指只能带阻性负载,就是带感性负载不一定能带这么大的功率的

网友:
延时模块不错,时间设定是二进制吗。

网友:
使用继电器还是比较方便,负载适应性强

网友:
计时芯片可以用555,不过你说的15分钟只差1秒,精度这么高可能是单片机也说不定。

网友:
换气扇功率不大可以用

网友:
也一直在考虑延时关的这个功能。设计比较人性化的厂家的产品,主要是电暖器类,都有这个功能,但都是程序控制的,找个拆机的板子应该可以

网友: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模块出售!

网友:
延时模块不错

网友:
继电器的可以控制小感负载,原本设计阻性的,如果使用感性,功率打八折,不是80%而是八分之一

网友:
这种通电延时关闭模块挺实用的

网友:
虽方便,时间一长,损耗也有一定量

网友:
这模块能再加个测温探头,加个温度控制,用途就更广了

网友:
名字叫延时开关

网友:
通电开启后到设定时间自动关闭

网友:
类似时间继电器。其实买个数显时间继电器也行,红包价10元以里。

网友:
谢谢分享。
我家的灯停电再来就亮起来,我想找个来电就断开的东东,防止无人在时亮灯着火,不知有没有?

网友:
这个好用,多少米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