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焊接和制作的好帮手:晒晒这些年的小台钳和夹具,后面还有隐藏款……

楼主(2024-10-19):
平时的电子制作和DIY少不了台钳和夹具,在焊接和制作的时候有个趁手的台钳和夹具会方便很多。我的第一个用于电子制作和DIY的小台钳就是下面这种,夹在桌子边上用的,不过这玩意是铸铝的,强度并不怎么好,然后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嘎嘣一下,断了……。这货别看不起眼,当初花了20多块钱……

然后又买了下面这种小台钳,也是铸铝的,不管怎么说也比前面那种结实耐用

这种台钳的钳口天生就不平,而且因为表面喷漆的原因导致钳口很滑,我自己给钳口打了硅酮胶然后粘了两片紫铜片,这样钳口就好用多了。这种台钳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工艺比较粗糙,钳口晃的厉害,没办法,便宜的东西它就是这样

台钳底面也是喷漆的,很滑,我自己裁了一块鼠标垫粘在了下面,增加摩擦力

这种台钳前后买了两个,一个花了十几块钱的样子,这些年一直就这么凑合着用过来了

下面这个小台钳是在拼多多买的,花了30多,纯铝表面阳极氧化的工艺,做工很精致

钳口旷量很小,钳口的一端夹一枚一元硬币,另一端的钳口的间隙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非常适合夹小的板子或者元件

这个小台钳中间的滑块可以充当两个钳口,左边可以夹

右边也可以夹,这个小台钳适合焊接小板子使用,不过因为是铝的,导热比较快,不太适合夹住板子之后用热风枪吹元件

因为是铝的,底面也比较滑,所以我给它下面粘了一片硅胶垫用来增加摩擦力,这样小台钳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后来又看到了这个夹具,在淘宝买的,花了40多,一块底板+6颗霞林柱

用霞林柱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非常高效的固定板子,然后用烙铁焊接或者用热风枪吹,尤其是异形的板子,固定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

霞林柱的头部是专门定制的陶瓷件,中间带槽,固定板子非常好用,而且耐热,很适合用热风枪吹

霞林柱的底部是一颗强磁,吸在底板上很牢靠,水平方向需要很大的力才能推得动它

再后来又看到了这种夹具,按压式的,一只就要26块,忍痛买了两只

底部也是一大块强磁,吸在底板上之后,很难推得动,固定的非常结实

有些不方便用霞林柱固定的板子,用它来固定就很合适,弹簧的力够大,夹住板子之后也很牢固,不会动

如果需要对接焊导线,用它夹住焊接也非常方便

下面这个多功能夹具花了50多,维修手机的店里用得比较多

因为钳口有两个,所以手轮也有两个

夹具是维修佬的,话说维修佬的工具大多数还是可以的,质量都还行

夹具底板是一整片钢板,所以整个夹具比较有份量

这个钳口是一种耐高温的合成石,不是金属也不是塑料,非常适合热风枪高温加热的时候用。而普通金属钳口的夹具散热太快了,用热风枪吹板子上的元件的时候,热风枪的温度要调整得比较高才行,那样元件过热容易坏

这边夹普通的板子

这边夹正方形的芯片,手边没有正方形的芯片,拿个长方形的凑合演示一下啊,哈哈

这边夹比较大的板子

来论坛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心甘情愿+理直气壮的买很多工具……

下面是隐藏款的多功能台钳,这个台钳是多年前好友@lrm888 老李专门给我做的

骨架是用的铝型材

钳口用的是红木,沉孔之后上的螺丝,固定在骨架上

这边还有四颗手拧的螺丝

底板专门上了四颗硅胶的防滑垫脚

因为红木不耐高温,所以红木钳口这边是烙铁焊接的时候用的

手拧螺丝长的是这个样子,腰部有凹槽,可以卡住PCBA

四颗螺丝固定住板子之后,就可以用热风枪来吹了,灰常奈斯的台钳

老李知道我写字的时候多,所以专门给我做了一个红木笔筒

然后老李还给我做了一个红木的茶壶的底座,防烫隔热

然后还有两个配套的红木茶杯垫

然后又给我做了个红木的小盒子

老李说让我存钱用

老李知道我爱写写画画,又给我做了一个红木的镇纸

这么多的东西,必须得有个红木的托盘来盛放才行……

千山万水不辞远,只为手信赠友人……感谢老李@lrm888 赠送的纯手工的礼物

EO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个年轻时期,手工打造的纯45#钢小台钳

握个爪,
我前两年也做了一个,
全不锈钢的三轴旋转迷你台钳

网友:
完美  奢侈啊

网友:
原来是榴莲包

网友:
哪个老李,我怎么不认识,看的心痒的很呀!头一次看到这么多夹具,楼主也是强人呀

网友:
虽然没用过,但感觉还是霞林柱的最好用。

网友:
红色的好用吗?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做工粗糙的台钳螺纹与螺母的间隙大,可以加根弹簧解决间隙的问题。

网友:
为何叫“霞林柱”?有什么典故?

网友B:
工具是多多益善,就是占地方。

网友:
老陈又出来嘚嘚瑟瑟的,打打 打个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是多多益善,就是占地方。

确实是的,用的时候方便,就是占地方。

网友:
猴子现在的表情是这样的

网友:
最后做的那个红木的真不错根本舍不得用收藏品

网友:
那个存钱罐不错,连钱带罐的可以送的

网友:
焊线神器啊!

我需要一个卡尺盒子,电钻盒子,电摩机盒子,普通木头就行了。

网友:
一进帖子竟然踩到狗屎了晦气晦气

网友:
也是节约的人,,上铸铁的要好点的,,铝没啥重量

网友:
工具丰富多彩,需要时信手拈来

网友:
可以心甘情愿,居然还理直气壮的买,这是打算上房揭瓦了?

网友:
完美  奢侈啊
老李是铁拐李还是李云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