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求助:台电充电宝外壳怎么拆

楼主(2024-10-19):
上次那个德国充电宝还没想好怎么拆,正好有个电池坏了的台电充电宝,先拿它练练手吧。请大家看看怎么拆,估计这个有人拆过吧。

网友:
这些大多都是超声波无缝焊接,上台钳,慢慢逼迫,逼裂,有裂缝就好办。

以前,我拿毛巾裹起来,摔,摔裂,但不受控,常常将电路板也摔裂。。。

网友:
不是卡扣就是超声波上大锤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没办法,接缝在弧面那边,侧起来,用小刀放在接缝处,用锤子敲,掌握好力度慢慢敲吧

网友A:
和罗马仕的一款差不多,卡扣的,但是很难拆。

网友:
我都是先用白钢刀把缝隙敲开来再撬开的

网友:
灰白之间应该有卡扣

网友:
用毛巾包着  上锤子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就先冷冻一下,然后棉布包着大锤来砸开。

网友:
结合处要么卡扣要么超声波。

网友:
这种设计的充电宝,想无损拆解有难度。

网友:
这个还真不能用毛巾裹着锤,沿线割出缝隙吧

网友:
找个撬片慢慢撬吧

网友:
应该有卡扣,找到缝隙用力翘。

网友:
这个估计像小米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罗马仕的一款差不多,卡扣的,但是很难拆。

应该就是罗马仕代工的,想办法撬出一条缝

网友:
台钳换位置加压,直到有裂开声音。没台钳找毛巾加重物敲击,出现裂缝一字改锥撬开。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