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寻觅4厘米风扇

楼主(2024-10-19):
家里的监控录像机风扇噪音大,打算拆开上油保养一下,但是没拆开!寻觅一个4厘米风扇,发现曾经拆过的一个电源里面是4厘米的风扇,不知道这个风扇怎么样!话说这个电源是贴着坏字,但是发现里面相当干净的!能不能启动一下试试效果如何呢?

网友A:
电源不错,不修一下吗?

网友B:
这种东西是有什么值得讲究吗??

4cm注定高转高躁

网友C:
这种厚的风扇风压比薄的要大一些。

网友D:
4028的12V滚珠风扇,还是四线的PWM。
就是4*4*2.8厘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物利用。

没用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不修一下吗?

插电试了,ok灯亮风扇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是有什么值得讲究吗??

4cm注定高转高躁

通电后转速比较低,噪音好像还行风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厚的风扇风压比薄的要大一些。

刚刚试了一下,插电后风扇转速不高,短接蓝线与红线后风扇很暴躁!嗷嗷转风很大!要是用它还要调个合适的速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28的12V滚珠风扇,还是四线的PWM。
就是4*4*2.8厘米的

试了一下短接红线蓝线后转速很高声音很大嗷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后转速比较低,噪音好像还行风量不大

估计满速就不是现在这样啦

网友:
好东西啊!大牌正品

网友:
高噪音风扇,哈哈!

网友:
如果想办法安装个12cm的才安静,速度600-800就很好了

网友:
这家伙劲太大,BL风扇啊,欧欧 的

网友:
AVC茶标,双滚珠的,风扇小风量不够风压来凑,肯定暴力

网友:
东西看着很好,就是只能用这种风扇,噪音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暴力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