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某想的X1 yoga居然挑系统?……大概率是主板坏了

楼主(2024-10-19):
我手头有台国际大翔的X1 yoga 4th 2019二合一笔记本,大修后重装Win10系统,安装一切顺利,在跑测试时偶然发现充电异常:显示供电功率只有8W? 计量插座上显示的适配器功率只有15W左右?换了3个适配器都是一样的慢充?那肯定不是适配器的问题了,问度娘,好像这个X1很多用户都碰到这个问题了?说是主板坏了…… 然后去大翔官网下载各种驱动,打完驱动还是这个慢充样?这BB今天才换了触屏大出血(坏屏好像也是大翔的通病?),如果还要换主板……要失血倒地了

想起昨天屏未到,用外接显示器测试充电器时是可以正常充电的,当时用的是随手安装的Win11系统,今天慢充是在Win10系统里,难道这大翔的硬件还挑软件系统?马上拆机换一个新SSD,安装Win11 ……测试充电,恢复正常的速度了  ……万幸,不是主板嗝屁了

…… W10、11本质上是一个内核,没道理11正常,10不正常,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看了坛友的回复,昨晚马上动手,又安装了一遍MSDN W10Pro,安装官网下载的所有驱动后还有4个未知设备,再安装某想官网的定制驱动精灵扫描、安装驱动2次后、重启系统,终于没有未知设备了……马上测试充电……恢复正常充电啦  关机后看计量插座的充电功率也是正常的,有30W左右…… 之前只有10W充电

经过几天折腾, 慢充的毛病依旧在,大概率是通病犯了……主板坏,电源管理模块坏了吧……垃圾大翔,这是2019底生产的,估计是赶上大翔的那个垃圾低温焊锡的坑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系统或者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系统或者驱动没装好!

这个可能性……只能说很小了…… 我专职IT玩了30年电脑哦

网友:
正常,电脑有时候就是玄学。

网友:
是不是有黑名单、白名单什么的,检测到不同的系统就启用不同的功能?纯属个人瞎猜

网友:
驱动吧,好像那个ACPI就是管电源的???

二○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
就算是Win11才行它也是驱动问题啊

驱动是sys,用inf装那种,不是exe,只能设备管理器逐个设备对比遗漏情况和sys版本了

网友B:
美国良心有电源管理软件可以控制充电装上应该就好了。
最好升级一下bios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性……只能说很小了…… 我专职IT玩了30年电脑哦

那确实不太可能!但是,一定要记住,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国良心有电源管理软件可以控制充电装上应该就好了。
最好升级一下bios就能解决了。
...

在Win10里我专门升级到最新Bios了,还是不行…… 按说,在关机状态下充电,应该与软件无关吧

我明天再安装Win10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Win10里我专门升级到最新Bios了,还是不行…… 按说,在关机状态下充电,应该与软件无关吧

我明天再安 ...

uefi bios的nvram设置只要机器有电就可执行。你去看bios的省电设置改一下试试,可能是省电设置的bug。

网友:
应该不至于

楼主:
昨晚重装Win10搞到半夜,电量有70多,简单测试可以正常充电……今天上午有放电到52%,测试也能正常充电;然后下午放电到14%后测试充电……鬼又来了  还是只能8W慢充,现在蜗牛速度充到35%,还是只有8W充电

大概率,还是这主板的充电管理模块犯病了吧

楼主:
晚饭前我又格式化C盘,重新安装了Win10,然后不联网,只安装官网的Intel芯片组、核显驱动,其他驱动都不装,本本一直都能正常充电,说明不是这X1挑系统,而是随机性的充电抽风?

大概率还是充电管理模块要死不死了吧? 不管它了,就这么用着吧

网友:
遇到问题多了,解决的方法就多,我现在是懒得折腾了,能凑合用就行

网友:
不要太叫真儿,我有个旧手机也是,系统升级到最新版就充电异常,降级就能正常充电,当时各种查各种试都是徒劳,最终放弃折腾了

楼主:
昨天下午测试可以正常充电、充满了……今天用电池到70%,插上充电线,又只有8W慢充了……

大翔垃圾,大概率是主板充电管理模块坏了,问度娘,这货一个喜欢坏触屏,一个就是慢充、坏主板

就这样,不折腾了……除了是慢充,其他功能暂时都正常

奇怪的是,每次重装系统后,就能正常充电,把各种驱动安装好,重启几次,放电一二次后就会变成慢充了??

网友:
有好的时候 就不能  简单的定义为 硬件问题

网友C:
不会是电池老化,
电池容量減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电池老化,
电池容量減少了吧。

这块电池用的少,容量几乎是满的,正常充电到50WH……损耗才1%

今天测试又能正常充电了? …… 时不时给抽风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