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励磁控制器

楼主(2024-10-19):
一个励磁控制器背光不亮了,拆开看看,然后请教大家是不是背光发光二极管坏了呀?背光正反都是17多Ω。

网友:
这么多灰。。。。

网友:
这个或况比较恶劣,对做工有很高要求

网友:
积灰不少,工作环境粉尘挺大的。

网友:
好大的灰尘啊

网友:
背光灯不亮先测量引脚电压有没有、电压够不够

网友:
该清理了好多灰

网友:
这灰不能擦   这个说做什么用的机器啊

网友:
厂里的就让换新,旧的拿回家随便怎么弄

网友:
使用环境灰尘多,是该清理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