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幻舟牌碗筷消毒柜(DreamBoat WT-88E)

楼主(2024-10-19):
上周,碗筷消毒柜,突然开机听不到风机转动声音,紫外线消毒灯不亮,触摸开关正常,各功能指示灯亮。使用有2年,已过保修期。只能自已修。
拆开,目测线路板上元件,无烧损,而且能开机,也能变化档位,测风机和加热,无电压。后来一想,正常使用中,柜门打开后,热风和紫外线会停止,是不是门检测电路有问题,看底盘上一组黄线连主板上,拆开小压板,有2个黑色塑料元件,门的底部有磁铁,这2个应该是常开干簧管,用磁铁测试,其中一个已不能吸合。因为干簧管损坏,开机后,单片机得到门开着信号,所以热风、紫外线不工作。

干簧管到货,今天更换上,开机一切正常,修复。

消毒柜

左右开门

拆掉外壳后的底盘,上面是紫外线灯,下面是热风出口

紫外线灯管

主板,热风组件,紫外线灯驱动板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单片机

pn8035交直流转换芯片

开关门检测

2个塑封干簧管,2.7x11mm,左边损坏,已更换

热风、紫外线工作正常。

网友:
有时候修机器的时间就是耗在等配件材料上

网友:
恭喜,还能找到配件 可以更换。

网友:
干簧管换霍尔的话可能会耐用点

网友:
这东西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塑料感好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