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PB螺丝刀这种外国货真的很耐用吗?

楼主(2024-10-19):
国产几块钱的螺丝刀经常会把螺帽搞废了,网上看了看pb硬度高,于是就想淘一把PB的螺丝刀自用,pb的螺丝刀是不是很耐用?有谁在用的?

网友:
螺帽稿费是型号不对硬拧 跟牌子没关系 太软的只会批头自己坏

网友:
如果是十字螺丝头有pH和pZ,pH类型的比较多。关键是要填满螺丝中间十字交叉的位置,没虚位,放在螺丝刀头上感觉不晃就可以了。

我喜欢那种六角柄的可替换头,各种长度型号多厂家也多,有贵有便宜,丢了不心疼,手柄也可以换个手感适合自己的。

网友:
假货多,,还有跟螺丝配合不好,,建议pb也不要买。。能够国外带回来就好。维拉。。威汉。。pb国外买

网友A:
国产买些捷科。 田岛。。长城精工。奥能精工。不过假货也多。

网友:
耐不耐用不好说 设计做工还是不错的  维拉的亲测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防滑头非常不错 有几个别的螺丝拧不下来打滑  用维拉的就可以使上劲  PB也就好看点(2种我都有) 一般到了这个价格 钢材也不会太差了  在经济能承受的范围选一个顺眼的就好   干活本来就枯燥了 用好的工具使用时能让工作变的更舒心一点 何乐而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买些捷科。 田岛。。长城精工。奥能精工。不过假货也多。

此话怎讲?螺丝刀都有造假?假的是不是做工比较粗糙

网友:
贵太多是舍不得用的问题

网友B:
B站上有国外UP主对比各类品牌的螺丝刀使用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上有国外UP主对比各类品牌的螺丝刀使用视频

嗯嗯,昨个儿网上学习了一下,好像螺丝刀刀头部分是用PH0,PH1,PH2数值区分尖头,平头。我就是看上这款用料,和螺丝吻合度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昨个儿网上学习了一下,好像螺丝刀刀头部分是用PH0,PH1,PH2数值区分尖头,平头。我就是看上这款用 ...

我的意思是那个视频有很多螺丝刀的耐用测试

网友:
螺丝刀属消耗品,只要使用,就涉及磨损,到一定程度就得更换,不论多么昂贵的螺丝刀,不可能使用好几年,这时,耐用性绝不是首要考虑因素,反而咬合力,舒适度,易抓握程度,还有易识别度才是要考虑的,

网友C:
另外PB,威汉 维拉,都是半斤八两,因为材质都没有本质的差别了,(我指的是目前在地球上)所以它们在市场上拼得就是我上述所说那几点,
在北美专业人员第一推荐还是KLEIN TOOLS 的螺丝刀,除了丑些,(当然每个人审美不同,)哪都好,另外还有MADE IN USA 的信仰加成。当然价格有些贵,另外还有它不太好买到,因为它的产品大部分只是针对北美市场。基本不对亚洲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PB,威汉 维拉,都是半斤八两,因为材质都没有本质的差别了,(我指的是目前在地球上)所以它们在市场上 ...

已经伤痕累累,但想到它已经帮自己挣了很多钱,

网友:
耐用建立在和螺丝的匹配好,不打滑,不伤螺丝刀。钢材差距有但是差距不是多大, 平价的物件来说,我之间买的长城和南旗的S2螺丝刀也挺耐用的,后来电动用的双截棍全新9.9元套和米沃奇水货小批头也耐用的。还有就是无论工具多好,工具箱里一定加一把国产一字通心螺丝刀,要撬和敲的时候不心疼

网友:
为了不买到假货,当初海淘了pb 维拉 wiha的工具,虽然多数时间吃灰,但想到国内真的不容易买到也就释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站上有国外UP主对比各类品牌的螺丝刀使用视频

请问ID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ID是什么?谢谢!

Project Farm在B站你搜这个关键词,这个人是国外油管达人,测试很多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ID是什么?谢谢!

这个看看这里

网友:
弄坏螺帽,螺丝刀方面,主要两个原因
1.批头规格不合适,例如PH2螺丝,确用了PH1批头的螺丝刀
2.批头形状不规范,与螺丝契合度差。这其中,有的是批头本身制造出来就不规范,有的是批头长期使用过程中被磨损。
以前买的史丹利和其它很多品牌PH1螺丝刀,头部需要磨平一点,才能更好地与螺丝契合

后来买了田岛和威威,PH1螺丝刀可以直接用,买回来不用手工打磨。
特别是田岛EL系列,性价比很高,只要几元钱,手感很好,螺丝刀头部还有防滑表面处理工艺。
老的螺丝刀还没用坏,我又多买了EL5(PH1)和EL6(PH2)螺丝刀各一把放着备用。一直还没用上。
威威的批头硬度更高,价格也高一些,不过比威汉、维拉、PB之类还是要便宜。性价比也很好。

当然,南旗S2套装和奥能精工的钟表螺丝刀套装中的PH1批头/螺丝刀,也是不用打磨就可以直接用。只是,南旗S2 PH1批头可能硬度不够,形状也不规范,已经磨损了两个批头。奥能精工的钟表螺丝刀套装中的PH1不错,用了多年批头没什么磨损,但长度短了点,而且手柄也有点小,用不上多大力。

下图从上到下依次是南旗S2套装PH1、威威PH1、田岛EL5(PH1)、EL6(PH2)、EJ6(PH2)、威汉PH2(有时需要很大力会拿出来用,手柄大。不过现在需要很大力时,基本是电动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