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可乐瓶作为纯水机水驱或者压力桶的DIY方法和试验记载

楼主(2024-10-19):
坛子里有多位大神已经发过用可乐瓶作为水驱或者压力桶的帖子,也有直接用于纯水机的水驱置换长期使用的成功案例。本着尝试验证的目的也试做一个,记录下过程:

准备材料:中荷穿板2分快接头、2L雪碧瓶一个、4分硅胶垫圈一个、2分管生料带若干

在瓶盖划线,准备打孔

用手术刀挖出合适大小的孔

在接头和瓶口密接处缠绕几圈生料带

这张图可以看到生料带的作用

为了正放可乐瓶(应该叫雪碧瓶),在里面插上一根2分管到瓶底,如果倒装可乐瓶着可以不要这根管

加上硅胶垫片,拧紧螺母,再将瓶盖盖上,最终DIY改造的瓶口结构如下

装机作为压力桶试验,75G有电有控制板方案,加上自制压力桶

试验过程中的水位标识,中间一条线是第一次水满停机刻度,约1.6L,排放后再次制水,水位上升到最高线水满停机,约1.7L,原因之一高压开关每次动作压力有波动,二是压力增加空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增加,部分空去溶解到水中。最下面的刻度是放水泄压后高压开关开始动作的位置,可以看到水并没有放出多少(约放出350ml)开关就动作。如果想机器不要频繁启动,要更换高压差的高压开关(南亚有),或者按欧根大神的方案,改数字电控压力表来控制。

到此试验结束,结论:
1、可乐瓶自制能基本实现压力桶或者水驱桶的功能,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方案。
2、水和空气如果不加隔离,时间长了空气会越来越少,需要打开瓶盖重新盖紧。如果加隔离,可以加食品级保鲜袋,也有人用气球,选择材料要注意食品级安全。
3、虽然可乐瓶标称可以承受1Mpa压力,停机后手捏瓶体硬邦邦,个人感觉长期使用安全性存疑(瓶盖加工会导致强度下降)。
4、本方案使用的中荷穿板接头比较粗壮,与瓶盖配合不是最佳,可以买普通(便宜并苗条一些)点的穿板接头,密封和加工反而更好做一些。
所以,还是建议DIY时购买有认证的压力桶,最好是有NSF认证的。实在想低点成本,水驱桶可以用10寸滤瓶代替,方法和原理和可乐瓶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低成本方案我最感兴趣了

网友:
不要低估中华反渗透净水机整个行业的内卷能力
宝特瓶替代方案肯定有不足
该贴绝对有积极意义
可避免重蹈覆辙

网友:
瓶口加一圈热熔胶

网友:
水和气不隔离,气都会压到水里面。而且用瓶子来说安全性相对来说比较低。

网友:
不如找个5升纯净水桶

网友A:
用纯水桶做一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纯水桶做一个如何

我的意思是如果确定要用压力桶、或者用小桶做水驱置换,都建议直接购买有涉水认证的压力桶

网友:
空气和纯水最好有隔离。

网友:
这不是可乐瓶,这是雪碧瓶

网友:
多来几个并联加量

网友:
这思路 这创意 这动手能力,我大大地点赞

网友:
看似简单的用料,其实也不简单,DIY精神不可灭

网友:
只能放出350mA,那就没有实际意义,起不到储水桶的作用

网友:
长期用还是买个1升或1.5升的压力桶,我是买的1.5升的作为水驱桶好

网友:
用饮水机的水桶要的不呢

网友:
可以并联几个

网友:
虽然可乐瓶标称可以承受1Mpa压力,停机后手捏瓶体硬邦邦,个人感觉长期使用安全性存疑(瓶盖加工会导致强度下降)
这个很认同

网友:
之前看过有一个小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