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修SUNON散热风扇HA40101V4-000C-999

楼主(2024-10-19):
突然发现家里的监控录像机风扇噪音大,拆开上点油!一开始无从下手,有人建议用热熔胶棒,我就试试,然后线圈就断了!不过最终还是搞定了!这个风扇与一般的线圈不一样!加的是汽车的0w-20机油!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最后说一下拆这个风扇应该先把两条电源线线焊下来,用双面胶粘把风扇粘在桌子上固定然后再用热熔胶粘上扇叶拔就不会把电路板与线圈拉断了,因为线卡在外框上的拆掉比较稳妥,我应该是没拆线造成电路板与线圈拉断分离!然后再用尖嘴钳夹着金属座部分继续拔出风扇的扇叶部分!
而且吧,我这个风扇拆开后发现定子与转子之间有很多尘土!不知道噪音是不是由于尘土多阻力大造成的,总之清理后加上有效果是相当OK

总结一下拆开步骤
1焊掉风扇电源线(电源线是卡在外框上的,可能会拉坏电路板与线圈造成报废,我的就拉断了,幸亏我技术好又焊上了,也可以把线从外框摘开把插头绕到风扇上面不产生干涉防止拉坏线圈)这一步很重要啊!
2揭下标签把风扇用双面胶粘在桌面上固定住
3把热熔胶棒加热粘在扇叶中心位置
4垂直用力向上一拔这时可能有两种情况出现,运气好的话这一步有可能直接就拔出扇叶部分了,如果是线圈与扇叶整体从外框被扒出来了就继续下一步
5用钳子夹住轴座中心的金属部分继续一拔就能拔出扇叶部分了

网友A:
前几天台式机电源风扇嗡嗡响,习惯性把风扇标签纸掀开,意外发现没有加油孔!只好一点一点的翘扇叶套,居然无损把转轴和扇叶一起翘出来了!

网友B:
坛友说的热熔胶大法还真行啊,这风扇结构独特,这种绕组好像也方便自己绕

网友C:
这种散热风扇加润滑油麻烦了一些,要拆开框架才可以。

网友D:
这方法真不错,“建准”的扇子质量不错的,听说是什么液态轴承,先用WD-40洗一下,加固态锂基质油应该好些,没那么容易挥发

网友:
你那0-20的汽车用都算稀的,持久力估计不够。我买的这个很好用,持久顺滑

网友E:
只能说,楼主手艺好

网友F:
有借鉴意义,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台式机电源风扇嗡嗡响,习惯性把风扇标签纸掀开,意外发现没有加油孔!只好一点一点的翘扇叶套,居然 ...

嗡嗡一嗡嗡!吱吱一吱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说的热熔胶大法还真行啊,这风扇结构独特,这种绕组好像也方便自己绕 ...

可以的!也有风险的!

网友G:
终于拆开了   哈哈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散热风扇加润滑油麻烦了一些,要拆开框架才可以。

幸亏铜丝没从根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真不错,“建准”的扇子质量不错的,听说是什么液态轴承,先用WD-40洗一下,加固态锂基质油应该好些 ...

加的是0w-20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楼主手艺好

一般一般,差点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借鉴意义,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的

记得先拆线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于拆开了   哈哈   厉害

差点就废了!铜丝很细的不好焊

网友H:
热熔胶棒大法????

网友:
这种风扇,正确的拆装方法是咋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熔胶棒大法????

对对对对对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先拆线比较稳妥

我看了下结构,后面金属部分打个小孔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