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镍氢电池充电器DIY!再DIY!

楼主(2024-10-19):
本贴为空贴,全部内容已经转移整合到"
镍氢电池充电器制作及二次改造升级,带你深入了解智能停充芯片电路原理"的精华贴子中。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应到镍氢充电池了!

网友:
如韵电子的CN3085芯片不错,和当年那些单片机的智能充电器有一比。

网友:
做的很好,不过建议如下:
1、在充电电流上,451mA充电电流对于AA型镍氢电池来说还是算比较大了,
还是应该把温控电路加上,能够当作简易的dT/dt控制方式,充电效果好还不易过充,能够最大程度延长电池寿命。
2、CN3085要加上散热,这是个线性降压电路,输入5V,电池电压最高也就1.5V,压差3.5V,451mA的电流,
一个SOP-8的芯片上耗散功率就将近1.6W,虽然芯片内置温度保护电路,但是这种长期高温工作不是什么好事。
3、4节镍氢电池的充电器,愚以为最好的控制电路是美信(ADI)的DS2714,其次DS2710和DS2711/2都很不错。

网友A:
怎么见不到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见不到正文

正文在另一个同名贴子中,这个是待删除的

网友B:
现在已经很少用到镍氢充电池了!

楼主:
本贴为空贴,全部内容已经整合到"
镍氢电池充电器制作及二次改造升级,带你深入了解智能停充芯片电路原理"的精华贴子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很少用到镍氢充电池了!

对啊,改思路用锂电转1.5V,改造吧。

网友C:
你应该在这个帖子下面直接给一个新帖子的链接,大家一点击就过去了,我帮你吧

镍氢电池充电器制作及二次改造升级,带你深入了解智能停充芯片电路原理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在这个帖子下面直接给一个新帖子的链接,大家一点击就过去了,我帮你吧

镍氢电池充电器制作 ...

谢谢了,本来请网管删除的,可到现在也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