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镍氢电池充电器制作及二次改造升级,带你深入了解智能停充芯片电路原理

楼主(2024-10-19):
本文通过镍氢电池充电器的二次改造、升级,旨在深入了解镍氢电池智能停充芯片的电路原理,并拓展其应用。

一、使用镍氢充电电池的必要性

1-1、按照当今充电电池的发展趋势,各种规格的锂电池已经成为主流,但却无法完全取代镍氢充电电池。由于锂电池的燃爆特性,为安全起见,许多国家都明令禁止将单纯的锂电池作为商品买卖、流通,只能配售正规厂商组装好的主机锂电池组(包),如笔记本电脑、吸尘器等等锂电池组(包)配件,其目的是禁止个人操作、组装危险的锂电池,以防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锂电池的广泛普及。

1-2、单纯的镍氢充电电池在世界范围内却可以作为正规的商品买卖、流通,并且其尺寸完全与干电池尺寸重合,虽然标称电压从干电池的1.5V下降到1.2V,但还是能替代绝大多数干电池供电,并成功取代具有明显记忆效应的镍镉充电电池。

1-3、某些用户受到价廉质次镍氢电池的影响,表现在劣质镍氢充电电池的容量不足、自放电严重等指标性能问题,又在傻充的“催命”充电下,导致镍氢充电电池处于恶性循环使用状态,使用寿命大幅降低,许多用户对使用镍氢充电电池失去信心,继而放弃了镍氢电池,全面转向了锂电池。

1-4、本人从1987年代至2000年代主要使用镍镉充电电池,又从2000年代开始,一面逐步淘汰镍镉充电电池,一面大量使用镍氢充电电池,迄今已完成镍镉充电电池的淘汰,同时手头也积聚了大量品质优良、表现出色的原装镍氢充电电池,许多还是2001年和2002年出厂的产品,均可正常服役于较低放电电流的应用场合。

下图仅是一小部分各种不同规格的原装镍氢充电电池:

1-5、结论:镍氢充电电池仍将继续,不会因锂电池时代的到来而过时、淘汰。至少是镍氢电池与锂电池并举而进。

1-6、到此,如果您仍然坚持认为镍氢充电电池已经过时,不应该再关注、使用,转而应该迎接锂电池新时代的到来,那么请您立即绕道,停止下文阅读,以免浪费宝贵的时间。

二、镍氢电池充电器DIY的起因

2-1、想要继续使用镍氢充电电池,当然需要配套相应的镍氢电池充电器,2002年从岛国随镍氢电池一起购买了SONY快速镍氢充电器BCG-34HRC,可对5#、7#电池单槽独立充电,具有放电“REFRESH”功能(消除记忆效应),见下各图:

2-2、随着镍氢电池的积少成多,规格尺寸也突破了5#、7#电池的限制,开始拥有1#、2#、9V方块镍氢电池,于是上述充电器无法满足充电需求,加之SONY充电器属于快速充电器,充电电流较大,电池发热量也较大,虽然可缩短充电时间,但影响电池寿命。随后又在2013年从岛国购入了1#、2#、5#、7#以及9V方块镍氢电池“通吃”的松下BQ-CC25镍氢充电器,见下各图:

2-3、从此SONY充电器储存吃灰,等待研究电路,改小充电电流。仅依靠一台松下BQ-CC25应对所有充电工作有点吃紧,于是萌生了DIY镍氢充电器的想法,全网搜索镍氢充电器自动停充(智能)芯片,终于在2015年5月找到如韵电子的CN3085芯片(ESOP8封装)。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DIY外壳,所以很早购入的CN3085芯片只能是储存吃灰,平时翻弄一下,用来养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

2-4、是从看到购买玩具时赠送的傻充后,见下各图,才正式启动镍氢充电器的DIY。

三、镍氢(镍镉)电池傻充拆解

3-1、按上图卸去背面四颗螺丝,打开底盖,可看到傻充的真面目,四个24Ω的1206电阻,四个1KΩ的0603电阻,外加四个直插的红色LED,构成了四槽独立充电电路,真是傻到家了,最好的电池也要给它充傻。观察电路板中部已经发热而烧焦,见下各图:

3-2、手工绘制的傻充电路图如下:电路板烧焦的简单理论计算验证:当接入的充电电池E1的电压为1V时,则R5两端的电压为5-1=4V,R5的功耗为4^2/24=0.67W, 当充电电池E1的电压充到1.4V时,则R5两端的电压为5-1.4=3.6V,R5的功耗为3.6^2/24=0.54W。R5是1206封装的贴片电阻,额定功率为0.25W,由此可见, R5、R6、R7、R8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均超2-3倍负荷运行,发热严重,难怪充电器进行3、4次充电后电路板就烧焦(碳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何等荒谬的设计?

3-3、拆解后的塑料外壳、弹簧、电池正极夹片以及电池负极滑轨夹片留作DIY之用。其余零部件由电烙铁、热风枪侍候,经测量无损后,分门别类收纳进元件库备用。

四、CN3085方案的镍氢充电器DIY(第一次DIY)

4-1、CN3085规格书资料

主要规格书资料摘录于如下各图:

4-2、CN3085工作原理、特征和设定

4-2-1、芯片将镍氢电池的充电过程分为:涓流充电、恒流充电和维持(定时)充电三个阶段,最终自动停充,见下图:

4-2-2、芯片将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恒流充电电流以及维持(定时)时间这三大主要参数交由设计者人为设定,表明芯片没有充分、主动承担控制充电过程的“责任”,而是由设计者决定参数后被动参与控制。另一方面,电池使用过程中,随着充电次数的增加,电池容量逐步降低,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以及维持(定时)时间也将随之发生改变,这给设计者设定参数带来困难。这是本芯片最大的特征,也是它的弱点。

4-2-3、电路设定、设计:
参照规格书的典型应用电路以及充电电池的规格,经计算、比较,最终确定的电路及元件参数如下图(仅提供一槽电路图,其余三槽同):

4-2-4、电路说明

第1管脚通过NTC和电阻网络,用于检测和控制电池的充电温度,这里忽略电池充电温度检测和控制,故将第1管脚直接接地。

第2管脚用于恒流充电电流设定,通过设定电阻Rset连接到地。恒流充电电流Iset=1218/Rset=1218/2.7K=451mA。芯片允许的最高恒流电流为1A,这里按451/1000=45.1%的负荷运行,具体以发热情况和电路散热条件而定。另外5#充电电池的容量为2000┄2500mAh,充电倍率则为451mA/(2000┄2500mAh)=0.23┄0.18C,也较为合适。

第3管脚直接接地。

第4管脚直接接电源正极(+5V)。

第5管脚是充电输出脚,直接接充电电池正极。

第6管脚是由外部R11、C11构成的定时电路控制脚。当电池电压达到恒流充电终止电压时,芯片自动进入维持(定时)充电状态,并有RC电路开始计时,当定时结束时,整个充电过程自动停充。设电池的容量为Cb,则根据规格书的说明,维持(定时)充电阶段的充电电流为0.6Iset,需要充入的容量为0.6Cb(电池整个容量的60%是在维持充电阶段完成的,这很是费解,大部分充电应该在恒流充电阶段完成的),于是维持(定时)充电时间为0.6Cb/(0.6Iset)=Cb/ Iset=(2000┄2500mAh)/451=4.435┄5.543(h)。R11、C11的计算、选定由公式决定:T=2.654·R11·C11+4.98·C11,式中T表示维持(定时)充电时间(单位:sec),R11、C11分别表示接于第6脚外部的电阻(单位:KΩ)、电容(电位:uF)。T=2.654×680×10+4.98×10=18047.2+49.8=18097(sec)=5.03(h),恰好介于4.435(h)┄5.543(h)之间,故选取R11=680KΩ,C11=10uF。

第7管脚用于充电指示。正常充电过程中7脚输出低电平,外接LED11(红色)以及限流电阻R14到电源正极(+5V)。

第8管脚用于设定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电池端5脚的输出电压通过R12、R13构成电阻分压网络反馈到第8脚的FB管脚,芯片根据FB管脚的电压决定充电状态。一般单节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为1.45V(无依据,仅是经验值,且此最高电压在电池使用充电过程中为变值),二节串联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设定为1.45V*2=2.90V,三节串联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设定为1.45V*3=4.35V 。
这里是单节电池独立充电,故设定的5脚最高充电电压为Vbatmax=Vfb(1+R12/R13)=1.205(1+33/150)=1.47V,式中Vfb=1.205V,是芯片第8脚的最高电压,R12、R13尽量选取常规电阻值,且R13在数百K范围内选取,由此确定R12=33K,R13=150K。1.47V-1.45V=0.02V考虑作为芯片第5脚到电池正极引线的线损压降。

各种不同充电阶段的第8管脚(FB)、第5管脚(BAT)的电压变化以及充电电流变化汇总于下表:

4-2-5、电路扩展应用:
按芯片规格书的典型应用,充电电路为单灯LED11(R)指示充电过程,即充电时LED11(R)点亮,充电完成时LED11(R)熄灭,这不符合一般的指示习惯,应该是双灯指示,即充电时LED11(R)点亮,充电完成时LED11(R)熄灭,LED12(G)点亮,为此采用S9013(NPN型)三极管,通过第7脚输出的低、高电平,控制S9013三极管开、关,实现LED12(G)的点亮与熄灭。电路图虚线框部分即为扩展的电路图。

4-3、电路板制作、焊接、测试:

4-3-1、使用洞洞板制作电路。理由:以研究芯片、电路为主,制作成功的电路(产品)永远是研究品、半成品,随时都有升级改造的可能,这样,洞洞板比较方便,印刷电路板反而难于改动电路,另外一次次的改动电路板软件(画图),并委托打板修改也非易事。当然印刷电路板易于焊接贴片元件,元件布置紧密度可大为提高,从而可大幅减小电路板面积,且整个电路板看起来漂亮、养眼。

4-3-2、采用时尚的6PIN供电接口TYPE-C,向电路板提供+5V充电电压。
4-3-3、为扩展LED指示,采用3mm直径的红、绿三脚共阳LED。

4-3-4、制作、焊接完成的电路板正反面见下各图:四槽电路相同,仅完成一槽的整体焊接,并用于测试。

4-3-5、将电路板装入塑料外壳,上电,充电输出为空载,绿色LED点亮,表明芯片得电。将5#镍氢充电电池装入槽位,绿色LED立刻转换为红色LED点亮,表明充电正在进行,充电数小时后,红色LED立刻转换为绿色LED点亮,表明充电完成,芯片能够自动停止充电。见下各图:

4-3-6、试验达到目的,电路板制作成功,可对镍氢电池进行正常充电,且具有自动停充功能。焊接、组装好其它三组,由CN3085构成的整个四槽镍氢独立充电器制作完成。

五、CJC5288方案的镍氢充电器DIY(第二次DIY)

5-1、CJC5288规格书资料:

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5-2、镍氢电池充电过程最主要的特性:

5-2-1、镍氢电池充电过程中,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电压逐步提高,当电池充满后,电压有明显的跌落。
5-2-2、镍氢电池充电过程中,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发热量逐步提高,当电池充满后,电池发热量明显提高。
5-2-3、根据以上特性,只要能够检测到电池电压的明显跌落或发热量明显提高,就能够准确判定电池充满,显然,检测电压的明显跌落要比检测电池明显的发热量提高容易得多,而CJC5288芯片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应运而生,它具有0△V和-△V检测手段,能够100%充满的同时快速终止充电,这就说明了CJC5288芯片的充电管理过程恰好满足了镍氢电池的真实充电过程,且停充的判定与电池的老化无关,只要检测到充电过程中电压明显跌落即判定电池充满,截止充电。与先前的CN3085充电芯片比较,具有显著的优点,于是在先前CN3085方案的基础上,萌生了CJC5288方案的第二次DIY。

5-3、CJC5288设计、设定

5-3-1、比较CN3085方案的优缺点,作以下改进和提高:
引出TYPE-C母座的CC1、CC2引线,以方便其上、下拉电阻的焊接,满足PD等快充设备的识别、握手供电。充电槽位尺寸和空间可充5#或7#电池,但5#镍氢电池的容量为2000┄2500mAh,7#电池的容量仅为650┄750mAh,二者容量相差3倍之多,如果设定同一充电电流,那么满足了5#电池的充电电流,则7#电池的充电电流势必过大;反之如果满足了7#电池的充电电流,则5#电池的充电电流势必过小,故需设法根据装入电池的种类自动改变合适的充电电流。CJC5288的典型应用是第4管脚输出高电平驱动单灯显示,即正常充电时,单灯以1Hz的频率闪烁,停充时熄灭,这不符合观察习惯。故必须根据芯片第4管脚的输出信号扩展成红、绿双灯显示,即正常充电时,红、绿灯以1Hz的频率交替亮、灭闪烁,充满时绿灯常亮。电路板仍然采用洞洞板,理由同上,并大面积铺铜、铺地,加强芯片散热。设计、规划好各元件的安装位置和排列位置,芯片背面位置全部铺铜、铺地,避免设置、安装元件。

5-3-2、初步确定的电路原理图如下(单槽电路,其余三槽同):

5-3-3、电路说明:
电路图虚线左侧为单组TYPE-C供电电路,右侧为四槽相同的充电电路,图中仅画出一槽的电路。
芯片第1管脚为+5V供电脚,需靠近第1管脚设置滤波、退耦电容C22、C23。
芯片第2、3管脚接功率电感L21。功率电感的温升电流和饱和电流二者的最小值最好大于2A。
芯片第4管脚为LED显示输出,提供充电过程的单灯指示。电路组装完成后将利用第4管脚输出的高低电平,选取合适的电路扩展为红、绿双灯指示。
芯片第5、8管脚接地。
芯片第6管脚为充电电池串联数(充电总电压)设定脚,这里是单节电池独立充,故R21取10K,R22开路(不接电阻,空缺)。
芯片第7管脚为充电电流设定脚,这里先取R23、R24均为1.5Ω,待电路组装完成后根据调试情况最终确定阻值。K21为磁控开关(干簧管),用于自动判定装入槽位的是5#电池还是7#电池。当装入槽位的是长尺寸5#电池时,K21闭合,R23、R24并联,总阻值减小,充电电流增大,当装入槽位的是短尺寸7#电池时,K21断开,R24失效,总阻值为R23,充电电流减小。
采用TYPE-C6PIN母座作为供电接口,并引出CC1、CC2引线,以方便焊接上、下拉电阻Rp1、Rp2、Rd1、Rd2,满足PD等快充设备的识别、握手供电。TYPE-C母座输出端并联2个100uF/16V的电解电容,目的是除滤波外,电解电容的ESR大大于叠层贴片电容(MLCC)的ESR,可用于上电时的抗浪涌。

5-4、电路板制作、焊接

5-4-1、为避免元件排列布置紊乱,走线交叉、干扰过多,特地考虑、设计了主要元件在单面洞洞板上的排列布置,见下图:图中网格节点可看作是洞洞板的过孔。LED指示电路未最终确定,故图中未画出,但区域位置已定位确定。

5-4-2、按塑料外壳尺寸裁切洞洞板,在电路板上定位四片电池正极夹片和四个LED(双灯三脚共阳或共阴LED),在电路板上粘贴铜箔,大面积铺铜、铺。割开焊盘,确保不短路的前提下,进行四片芯片的焊接就位,接着功率电感L21和肖特基整流二极管D21定位、焊接就位。电路板背面定位TYPE-C 6PIN母座,引出CC1、CC2引线,以方便其上、下拉电阻的焊接。跨接引线用高温特氟龙套管绝缘,见下各图:

5-4-3、按电路图和布置图将主电路焊接完成,其中LED指示电路为临时电路,可暂时不用关注。另外需对芯片底部散热盘所在的通孔进行灌锡处理,可将正反面铜箔连通,使其良好接地和散热。见下各图:

5-5、滑轨弹簧松弛处理

5-5-1、因洞洞板长度大于原电路板长度(如果缩短洞洞板长度,则电路板面积不足以布置安装元件,这也是采用洞洞板的缺点),电路板装入塑料外壳后,导致滑轨弹簧松弛,无法张紧电池负极滑轨夹片,见下各图:

5-5-2、选取直径合适的铜导线,将其焊接到电池负极滑轨夹片上,以增大弹簧张紧距离,使得负极滑轨夹片可正常张紧,见下图:

5-6、上电测试

5-6-1、并联一槽充电电路中的R23、R24电阻,则其并联电阻为R23*R24/( R23+R24)= 1.5*1.5/(1.5+1.5)=0.75Ω,上电,将一节充电电池装入该槽位,红色LED开始以1Hz的频率闪烁,充电电流达到260mA,对于容量2000┄2500mAh的镍氢电池,充电倍率为260mA/(2000┄2500mAh)=0.13┄0.104C,充电电流太小,应减小R23、R24阻值,以增大充电电流。见下图(拍摄照片时恰好LED处于熄灭状态):

5-6-2、测量弹簧及电池负极夹片的线损(电压降)为156.4mV,阻值约为156.4mV/260mA=0.602Ω。这对充电电流特别是大电流的设定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见下图:

5-7、磁控开关(干簧管)K21安装、调试

5-7-1、磁控开关(干簧管)K21的基本功能:当磁体接近磁控开关(干簧管)K21时,开关可自动闭合(常开型)或断开(常闭型)。常开型磁控开关(干簧管)K21的开、闭演示见下各图:

5-7-2、将四个磁控开关(干簧管)K21按下图连接、焊接:

5-7-3、将四个磁控开关(干簧管)K21组件装入塑料壳,使用便于剥离的胶种(这里使用热熔胶)固定,以方便以后的拆除和维修,见下图:

5-7-4、用快速瞬干胶将直径5mm,厚度1mm(Φ5×1mm)的强磁铁固定于电池负极滑轨夹片上(共4个),见下图:

5-7-5、组装好四个电池负极滑轨夹片,在任意槽中放置一节5#电池,因粘贴于电池负极滑轨夹片上的强磁片接近磁控开关(干簧管)K21,则K21闭合。在任意槽中放置一节7#电池,因粘贴于电池负极滑轨夹片上的强磁片远离磁控开关(干簧管)K21,则K21断开,这样就满足了自动改变5#、7#电池充电电流的要求。

5-8、充电电流调定

5-8-1、7#电池充电电流调试:7#电池装入槽位后,因K21断开,R24失效,总电阻即为R23=1.5Ω,上电,测得充电电流为120mA,同理,R23=1.2Ω时,测得充电电流为150mA,R23=1,0Ω时,测得充电电流为180mA,见下各图:

5-8-2、7#电池充电电流调试汇总于下表:
  电池种类  R23R24K21R23//R24充电电流充电倍率
  7#  1.5Ω-0FF-120mA0.185-0.16C
  7#  1.2Ω-0FF-150mA0.231-0.2C
  7#  1.0Ω-0FF-180mA0.277-0.24C

表中:OFF表示磁控开关(干簧管)K21处于断开状态;R23//R24表示R23与R24的并联电阻;7#电池充电倍率(C)=充电电流/电池容量=充电电流/(650-750mAh)。
从上表得:选取R23=1.0Ω,充电电流=180mA

5-8-3、5#电池充电电流调试:按电路图连接好磁控开关(干簧管)K21连线,在R23=1.0Ω的条件下,分别选取R24=1.0Ω、0.82Ω、0.75Ω、0.68Ω、0.56Ω进行充电电流测试,部分测试图片如下:R23//R24=1.0Ω//1.0Ω=0.5Ω时:充电电流=330mA

R23//R24=1.0Ω//0.82Ω=0.451Ω时:充电电流=390mA

弹簧及电池负极夹片的线损(电压降)影响:当减小R24阻值时,R23、R24并联电阻随之减小,充电电流随之增加,弹簧及电池负极夹片的线损(电压降)随之增大,芯片第7脚电位随之下降,在芯片控制下,充电电流反而不增只降。见下图:图中Rv即为弹簧及电池负极夹片的等效电阻(特别是弹簧的电阻较大)。使用飞线(图中虚线)连接电池负极夹片(滑动压接)与芯片第7脚(焊接),以消除等效电阻Rv对充电电流的影响。

全部测试结果汇总如下表:
  电池种类  R23R24K21R23//R24充电电流充电倍率
  5#  1.0Ω1.0Ω0N0.5Ω330mA0.165-0.132C
  5#  1.0Ω0.82Ω0N0.451Ω390mA0.195-0.156C
  5#  1.0Ω0.75Ω0N0.429Ω410mA0.205-0.164C
  5#  1.0Ω0.68Ω0N0.405Ω430mA0.215-0.172C
  5#  1.0Ω0.56Ω0N0.359Ω460mA0.23-0.184C

表中:ON表示磁控开关(干簧管)K21处于闭合状态;R23//R24表示R23与R24的并联电阻=R23*R24/(R23+R24);5#电池充电倍率(C)=充电电流/电池容量=充电电流/(2000-2500mAh)。当充电电流达到390mA时,由于散热条件有限,芯片发热较严重,手指触摸芯片表面存在烫感而退缩,当充电电流减小到330mA时,芯片发热量较大,但手指可一直触摸芯片表面不退缩,为保险稳妥起见(考虑四槽同时充电的发热量),故选取较小的充电电流和较长的充电时间,即R24=1.0Ω,对应的充电电流为330mA。

5-9、双灯指示电路扩展:

5-9-1、从充电电路板上引出临时线:红线是+5V电源线(Vcc);黑线是接地线(GND);蓝线是芯片第4管脚(4PIN)。以下各电路的引出临时线定义均与此相同。

5-9-2、双灯指示电路一
电路一见下各图:两个分立的LED31(G)、LED32(R)串联,当4PIN为高电平时,4PIN→LED32(R)→R32→GND成为通路,LED32(R)点亮,同时LED31(G)熄灭;当4PIN为低电平时,+5V→R31→LED31(G)→4PIN成为通路,LED31(G)点亮(4PIN灌电流足够大时),同时LED32(R)熄灭,从而实现LED31(G)与LED32(R)的亮、灭交替闪烁。显而易见,电路成立的条件为LED31(G)与LED32(R)的导通压降之和必须大于电源电压Vcc=5V,否则LED31(G)与LED32(R)将始终导通常亮,且芯片4PIN信号无法参与控制。

电路一测试验证:按电路一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通电,未装入电池,发现LED31(G)、LED32(R)灯均常亮,见下图:说明两个串联的LED的导通电压之和小于Vcc=5V。装入电池充电,无论4PIN输出怎样的信号,均无济于事,无法正确指示电路充电状态,加上采用两个分离的LED(需要采用导光柱引至塑料外壳空洞处,DIY工作量较大),故电路一放弃。

电路一改进完善:在Vcc到GND之间串接二极管等降压元件,使得LED31(G)与LED32(R)的导通压降之和大于电源电压Vcc减去二极管压降,即可避免LED31(G)与LED32(R)常亮不受控的问题。

5-9-3、双灯指示电路二
电路二见下各图:两个分立的LED41(R)、LED42(G)并联,当4PIN为高电平时,4PIN→LED41(R)→R42→GND成为通路,LED41(R)点亮,LED42(G)熄灭;当4PIN为低电平时,+5V→R41→LED42(G)→4PIN成为通路,LED42(G)点亮(4PIN灌电流足够大时),LED41(R)熄灭,从而实现LED41(R)与LED42(G)的亮、灭交替闪烁。电路成立的条件为LED41(R)与LED42(G)中的每个导通压降必须小于电源电压Vcc=5V,否则LED41(R)与LED42(G)将始终无法导通点亮,4PIN信号当然也无法参与控制。

电路二测试验证:按电路二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LED41(R)亮、灭闪烁,LED42(G)常灭,说明芯片4PIN的拉电流足以直接驱动LED41(R),但其灌电流太小,无法直接驱动LED42(G),这是由芯片4PIN的内部电路结构决定的,它不同于单片机I/O端口,同时具有较强的灌、拉电流。故电路二无法满足指示要求。见下图:

重要结论:芯片4PIN低电平时,无法依靠其灌电流直接驱动LED,而只能利用外部Vcc通过PNP三极管或P-MOS管等开关元件驱动。

5-9-4、双灯指示电路三
电路三见下图:因Q51的基极与集电极反相,而Q51的集电极与Q52的基极同相,所以Q51的基极与Q52的基极反相。当4PIN为高电平时,Q51导通,Vcc→LED51(R)→R53→Q51的C-E极→GND成为通路,LED51(R)点亮,同时集电极电位拉低,使得Q52的基极为低电平,Q52截止,LED52(G)熄灭。当4PIN为低电平时,Q51截止,LED51(R)熄灭,Q51的集电极为高电平,使得Q52的基极为高电平,Q52导通,Vcc→LED52(G)→R54→Q52的C-E极→GND成为通路,LED52(G)点亮。从而实现LED51(R)与LED52(G)亮、灭交替闪烁。LED51(R)与LED52(G)可合并为红绿双色共阳LED。

电路三测试验证:按电路三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51(R),LED52(G)正常交替闪烁,但LED51(R)始终微亮,特别是当LED52(G)点亮时,LED51(R)应该熄灭,但实际微亮,不符合充电指示要求,见下各图:

电路三改进完善:将Q51基极悬空或将Q51基极接地,LED51(R)始终微亮,理论上,Vb=0时,Q51应该彻底截止,测量R53两端的电压为0.242V,流过R53即LED51(R)的电流为0.242V/1K=0.242mA=242uA,从而使得LED51(R)微亮,见下图:将Q9014更换为S9013、S8050均无济于事,这只能理解为LED51(R)的灵敏度较高,即使Q51三极管彻底截止,因C-E极间存在微弱的漏电流,使得LED51(R)微亮。

5-9-5、双灯指示电路四
电路四见下图:当4PIN为高电平时,Q62导通,Vcc→LED62(R)→R64→Q62的C-E极→GND成为通路,LED62(R)点亮,同时Q61截止,LED61(G)熄灭。当4PIN为低电平时,Q61导通,Vcc→LED61(G)→R63→Q61的E-C极→GND成为通路,LED61(G)点亮,同时Q62截止,LED62(R)熄灭。从而实现LED61(G)与LED62(R)亮、灭交替闪烁,LED61(G)与LED62(R)可合并为双色绿红共阳LED。根据三极管负载的基本接法,不论NPN还是PNP三极管,负载(LED+限流电阻)应连接到集电极上,以稳定Vbe或Veb电压,从而稳定三极管的导通或截止工作状态。这里如果将LED61(G)、R63连接到Q61的集电极上,则Ve=Vcc=5V,而4PIN电位均低于Vcc,Q61将可能始终处于导通状态,无法满足充电电路指示。

电路四测试验证:按电路四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61(G)、LED62(R)常亮的同时明、暗交替闪烁,说明芯片4PIN为低电平时,Q62未彻底截止关断,这是由于Q62基极信号不稳所致,见下图:

电路四改进完善:Q62基极添加下拉电阻R65,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61(G),LED62(R)亮、灭交替闪烁正常,符合充电指示要求。见下图:

5-9-6、双灯指示电路五
电路五见下图:LED71(R)由芯片4PIN拉电流(高电平时)直接驱动,LED72(G)则通过P-MOS管Q71驱动。根据MOS管负载的常规接法,负载LED72(G)、R72应接于Q71的漏极(D极)上。当芯片4PIN为高电平时,4PIN→R71→LED71(R)→GND成为通路,LED71(R)点亮,此时,Vs=Vcc=5V,Vg小于5V,所以Vgs为负电压,Q71将会导通,即LED72(G)点亮。当芯片4PIN为低电平时,LED71(R)熄灭,Vgs更小(负电压),Q71肯定导通,即LED72(G)点亮。由此,LED71(R)亮、灭交替闪烁,而LED72(G)常亮,该电路在理论上就不符合电路指示要求。不必再作测试验证。

5-9-7、双灯指示电路六
电路六见下图:与电路五相比,所不同的是将负载LED82(G)、R82连接于Q81的源极(S极)上,其余同电路五,这样连接降低了源极的电位Vs,使得Vgs有可能成为正电压而使得Q81关断,从而使得LED82(G)熄灭。满足充电指示要求。

电路六测试验证:按电路六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81(R)、LED82(G)亮、灭交替闪烁正常,满足充电指示要求,见下图:
电路六改进完善:由于电路六不接下拉电阻R84始终能稳定工作,且满足充电指示要求,故在电路六中取消下拉电阻R84。

5-9-8、双灯指示电路七
根据电路四和电路六,可设计出电路七,见下图:LED91(R)由芯片4PIN的拉电流(高电平)直接驱动,LED92(G)则由PNP三极管Q91驱动。芯片4PIN为高电平时,4PIN→R91→LED91(R)→GND成为通路,LED91(R)点亮,因负载R92、LED92(G)接于Q91的发射极上(非常规接法),使得Ve小于Vcc=5V,当芯片4PIN高电平时Q91截止,LED92(G)熄灭。芯片4PIN为低电平时,LED91(R)熄灭,Q91导通,LED92(G)点亮,整体满足指示要求。
电路七测试验证:按电路七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91(R)、LED92(G)亮、灭交替闪烁正常,整体满足指示要求,见下图:

5-9-9、双灯指示电路八
将电路三中的两个NPN三极管更换为两个N-MOS管,并相应修改电路,得到电路八,见下图:因为Q101的栅极与漏极反相,而Q101的漏极与Q102的栅极同相,所以Q101的栅极与Q102的栅极反相。当4PIN为高电平时,Q101导通,Vcc→LED101(R)→R103→Q101的D-S极→GND成为通路,LED101(R)点亮,同时Q101的漏极电位拉低,使得Q102的栅极为低电平,Q102关断,LED102(G)熄灭。当4PIN为低电平时,Q101关断,LED101(R)熄灭,Q101的漏极与Q102的栅极均为高电平,Q102导通,Vcc→LED102(G)→R104→Q102的D-S极→GND成为通路,LED102(G)点亮。从而实现LED101(R)与LED102(G)亮、灭交替闪烁,整体满足指示要求。LED101(R)与LED102(G)可合并为红绿双色的共阳LED。
电路八测试验证:按电路八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先断开下拉电阻R105,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101(R)常亮,LED102(G)熄灭,整体显示异常。用手指触摸芯片4PIN金属部分,LED101(R)仍然常亮,LED102(G)开始亮、灭交替闪烁,整体显示仍然异常,说明Q101栅极信号(电位)不稳定。见下图:

电路八改进完善:将下拉电阻R105=10K接入电路八,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101(R)、LED102(G)亮、灭交替闪烁,整体显示正常,见下图:

5-9-10、双灯指示电路九
将电路四中的PNP和NPN三极管对应更换为P-MOS和N-MOS管,并相应修改电路,得到电路九,见下图:当4PIN为高电平时,Q112导通,Vcc→LED112(R)→R114→Q112的D-S极→GND成为通路,LED112(R)点亮,同时Q111截止,LED111(G)熄灭。当4PIN为低电平时,Q111导通,Vcc→LED111(G)→R113→Q111的S-D极→GND成为通路,LED111(G)点亮,同时Q112截止,LED112(R)熄灭。从而实现LED111(G)与LED112(R)亮、灭交替闪烁指示,整体满足指示要求,LED111(G)与LED112(R)可合并为双色绿红共阳LED。不论N-MOS管还是P-MOS管,其负载(LED+限流电阻)一般应连接到漏极上,以稳定Vgs电压,从而稳定MOS管的工作状态。这里如果将LED111(G)、R113连接到Q111的漏极上,则Vs=Vcc=5V,芯片4PIN电位均低于Vcc,Vgs始终为负,Q111有可能始终处于导通状态,从而使得LED111(G)常亮,无法满足充电电路指示要求。所以将LED111(G)、R113连接到Q111的源极上的目的是要降低源极的电位Vs,当芯片4PIN为高电平时,使得Vgs为正或大于负阈值,确保Q111可靠关断,LED111(G)熄灭,整体满足指示要求。

电路九测试验证:按电路九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先断开下拉电阻R115,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112(R)常亮,LED111(G)熄灭,整体指示异常。用手指触摸芯片4PIN金属部分,LED112(R)仍然常亮,但LED111(G)开始亮、灭交替闪烁,整体指示仍然异常,这是由于Q111栅极或芯片4PIN信号(电位)不稳定所致。见下图:

电路九改进完善:将下拉电阻R115=10K接入电路九,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112(R)、LED111(G)亮、灭交替闪烁,整体显示正常,见下各图:

5-9-11、双灯指示电路十
重点讨论符合共阴LED连接的简化双灯指示电路,LED121(R)由芯片4PIN直接驱动,LED122(G)由PNP三极管Q121驱动,将LED122(G)接于集电极上,使得LED121(R)与LED122(G)可合并为红绿双色的共阴LED。将R122接于发射极上,以降低发射极电位Ve,当芯片4PIN为高电平时,使得Q121可靠截止,从而满足指示要求。见下图:

电路十测试验证:按电路十在洞洞板上搭建临时电路,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 LED121(R)亮、灭交替闪烁,LED122(G)在亮与明亮之间变化,整体指示异常,很明显,4PIN高电平时Q121未截止,造成LED122(G)常亮。见下图:

电路十改进完善:进一步降低Ve电位,为此在发射极上接入一个二极管1N4001,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LED121(R)亮、灭交替闪烁,LED122(G)在暗亮与明亮之间变化,整体指示异常,很明显,4PIN高电平时Q121仍然未截止,造成LED122(G)微亮。见下图:

再次降低Ve电位,为此在发射极上接入二个二极管1N4001,通电,装入电池正常充电,观察发现LED121(R)和LED122(G)亮、灭交替闪烁正常,整体指示正常,说明Ve电位已足够低,4PIN高电平时Q121已彻底截止,使LED122(G)熄灭。见下图:

经改进完善后的电路十见下图:电路中,各元件参数是经测验正常后的结果,不宜随意更改,如将R121改变为330Ω,则可增加LED(R)的亮度,但Q121将开始导通,使得芯片4PIN高电平时LED(G)不熄灭,反而微亮,导致指示异常。

5-9-12、双灯指示电路十一
参照电路十,将PNP三极管替换为P-MOS,并修改相关元件参数,可得到满足指示要求的双灯指示电路十一,见下图:在此不再详述。

5-9-13、经上述理论分析、测试验证以及改进完善,得出如下结论:电路四、电路六、电路七、电路八、电路九、电路十、电路十一可在此充电电路中作为双灯指示用辅助电路,其中电路四、电路八、电路九适用于双色共阳LED。电路十、电路十一适用于双色共阴LED。

5-10、充电器电路焊接、总装、试用:

5-10-1、按照上述电路十,完成双灯指示电路的焊接、总装,见下各图:

5-10-2、四个槽位中装满7#镍氢充电电池进行充电,见下图:红绿LED交替闪烁,总充电电流700mA,平均每节充电电流700/4=175mA。

5-10-3、任一槽位中装入一节7#镍氢充电电池进行充电,见下图:红绿LED交替闪烁,总充电电流200mA。

5-10-4、任一槽位中装入一节5#镍氢充电电池进行充电,见下图:红绿LED交替闪烁,总充电电流330┄350mA。

5-10-5、任意槽位中装入二节5#镍氢充电电池进行充电,见下图:红绿LED交替闪烁,总充电电流700mA,平均每节充电电流700/2=350mA。

5-11、结论:

经调试,最终决定的电路图见下图:对应的充电电流(最大)为:7#电池:175┄200mA;5#电池:330┄350mA,并实现7#、5#电池充电电流的自动切换。

本文篇幅冗长,花费围观者较多时间,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镍氢,镍镉电池技术很成熟了,包括生产与充电

网友A:
3085 5288到底哪个好,我也屯了3085几个还没空改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5 5288到底哪个好,我也屯了3085几个还没空改傻充

我觉得CJC5288要好些

楼主:
化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此长贴发出来了,前面发了好几次同内容新贴都是丢失图片,后来网站陆编提示编辑原贴即可,于是在原贴文字中重新插入图片,保存即可。看来操作此网站还是不熟悉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一时还看不过来。慢慢学习。家里也有好几个类似的充电器,期待也有模仿的参照信息。

网友C:
好文章啊,话说楼主用日本原装充电器的时候,我还在用产自中山小榄的土傻冲给我的sony镍铬电池充电,十年前才开始用自停充。家里还有90年代的充电器闲置,看了楼主文章也有了想改动的冲动,楼主好手艺,赞!!!

网友:
和这个指示灯杠上了啊, 参考这个指示灯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979-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一时还看不过来。慢慢学习。家里也有好几个类似的充电器,期待也有模仿的参照信息。 ...

期待突破,改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啊,话说楼主用日本原装充电器的时候,我还在用产自中山小榄的土傻冲给我的sony镍铬电池充电,十年前 ...

虽充电器不值一钱,但通过思考动手,成就感满满

网友D:
楼主的镍氢电池不少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镍氢电池不少嘛

真是不少,图片仅是一小部分,许多都在设备中使用着,而且都是原装,国外背回来的,也真是好用、耐用。

网友E:
向楼主致敬,满屏幕的情怀
加精了没有呢?

网友F:
大师作品 图文并茂 理论 动手能力 赞。

网友:
镍氢电池不少

网友G:
现在大都用3V的,最佳还是选择铁锂电池,寿命长,充电控制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作品 图文并茂 理论 动手能力 赞。

主要是学电路原理理论,这可以提高水平。那个所谓的充电器"作品",说不定过段时间又改造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大都用3V的,最佳还是选择铁锂电池,寿命长,充电控制也简单。

这也是一个迎合时代的好方案,可我这么多原装镍氢还要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楼主致敬,满屏幕的情怀
加精了没有呢?

一起学习、讨论,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水平